[家电] 拆个飞科剃须刀,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3-08-16):
书接上回,废话少说,说是飞科也算国产知名品牌,小家电中也不算差,看到就捡了,有时时日了,也是用不上的玩意,为拆而拆,无聊手痒蹭一帖,其他不懂,将就看见,有请主角。

头盖骨,有弹簧,按下自动翻盖,好评

刀网不是很脏,可以,不像有一回捡了一把,估计前主用到扔都没有清过里面,完全看不下去了都

开壳,也好评,充电集成在里面了
翻个面,看起来年代有些久远了
电池肯定不行了,漏了

拆下电池,电路板有2012相关板号之类的,10来年了
简单洗刷刷,电源控制用的芯片OB2211CP

拆下来的电池,没换,用不上,咱也没有换的

刀片网也简单刷刷

装回去,就这样,收工,谢谢观看

网友A:
飞科的整体做工质量,和博朗相差甚远,电池坏了其他部分也差不多了

网友:
和我的同款是有些年头了

网友B:
就新的好用,用久了都是电池老化,如果更换成镍氢电池还不如镍镉电池耐操

网友:
还是喜欢手动的

网友:
220V的8字线,和5V的8字线外观一模一样,一不留神就会插错。
镍镉电池也会漏液啊,容量也低,充电是定时傻充。

网友:
我一直用飞利浦的感觉超过十年还是应该换新的。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剃须刀直接外接锂电池用

网友:
这种充电电池漏的情况应该比较少吧

网友C:
我现在还用这一个,充电3小时,使用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用这一个,充电3小时,使用5分钟

快换电池
我换了之后几个月都不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新的好用,用久了都是电池老化,如果更换成镍氢电池还不如镍镉电池耐操 ...

有换电版的,看着充电版好看,忍不住要买,买到了充电版后发现还是换电版好,经久耐用。

网友:
哪怕是山寨飞利浦机身套个真飞利浦刀片刀网头子,刮起胡子来也要秒这个吧!

网友:
真的好复杂,现在就都弄个阻容充电就完了。另外,清理完后要不要搞点油啊,我的清理完后不上油就异响

网友:
2/3的电池,比5号标准短一点的

网友:
电池也打上飞科的logo,牛叉

网友:
飞科的不行,还是的飞利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科的整体做工质量,和博朗相差甚远,电池坏了其他部分也差不多了

价格差的远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