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多图预警)¥54到手的迈特凯无刷角磨机,到手拆了看看

楼主(2023-08-16):
先晒订单,裸机只有保护罩鹤把手。

看着外观还不错,腰身苗条,手感很好,这个蓝色的应该是新料,没有异味,有个工具用的黑色塑料,看起来就很想回收料

开拆,无刷电机,没毛病了,机头是铝壳的,应该是压铸成型吧,不过看起来挺薄的,
而且两个固定把手的孔都打歪了,有一个孔攻的丝也是歪的,

这是个啥玩意?这么大的铁屑???

各个角度看一遍,有动平衡,双轴承

中规中矩吧。

电池座,无所谓适配啥了,回头改米沃奇的电池座

定子线圈

开膛破肚

都漏出来了,线圈必须刮开看看吧,看起来是铜的吧

看看驱动和开关

满满的胶,啥也看不出来,

看机头这油脂算多吗?需要涂满不?

最后看我嫁接的电池座,

固定了半边,不影响拆装,开机实验声音还可以,不刺耳,不尖叫,力量感觉一般,没有插电的大,转速没工具测,
100的角磨机还比较轻,比我插电的150的角磨轻多了,这个用来打磨个零件,切个小东西还不错。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家用还是直驱的好,不带齿轮减速的那种,声音极低极低

网友:
这类便宜角磨机之间也有高低之分。比如有的转速较低,但静态电流却不小,说明它的磁钢较差,效率较低,即使消耗更大的电流,输出扭矩也不会太大,也就是很容易憋停,这样的角磨机就不好用。一般来讲,转速不低于7000转时,其静态电流要小于7安培才算稍好的。还有,这类便宜角磨机电池接口大多数是牧田款和大艺款的,这两种电池接口也不是哪种都无所谓的,我认为牧田款接口较好,主要是牧田款的接口比较宽大,使用重量较大的电池时牢固度稳定性要好一些。

网友:
这个用来打磨个零件,切个小东西还不错

网友A:
角磨机上楼主装了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
价格是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上楼主装了一个什么东西?

角磨改砂带,别说用着还挺方便

网友:
这成本控制的太逆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上楼主装了一个什么东西?

能不能拍个全图,砂带机套件多少?

网友:
还是很方便的。楼门被封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拼多多52.99

网友:
用过别人德力西的那款可旋转的 还合适  开关多段接近无极开关效果
然后前几天买了个伯尔特5030电机的
感觉重了点 空转才降压0.3v
开关只有个缓启动 没有档位 靠按键切换3种转速
有空拆一下

网友B(2024-02-26):
现在国产工具一下性价比就下来了,大牌工具也开始掉价格了。

网友:
我买的40块钱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国产工具一下性价比就下来了,大牌工具也开始掉价格了。

掉价不减配的话,性价比不是上去了吗?性价比高利好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