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拆洗西门子LC48153TI烟机处置6处漏孔

楼主(2023-08-16):
使用15年的西门子LC48153TI烟机,平时就清洗一下内外滤网。近来发现吸力变小,启动处有异响,靠墙边沿边都有油污渗出。

得了,要好好拆散粒才能洗干净了。烟机四方的结构,每一层都是用大量的螺丝固定的。规格一致梅花螺丝,需要T20批头。两手戴着手套油乎乎,没法拍图。

拆下的触摸控制盒

重油污的各部件,不锈钢的用片碱加热水处理。其它的用重油污清洁剂处理,超市里买的威王效果还不错。

正对风机的封板上有三层山脊状的铝质滤网,厚厚的油污已经封死网眼。直接拆除后面重新自制

控制盒密封度不够,封盖边沿有油污

照明灯内也满是油污,拆开清洗

重装,12V20W的卤素灯

2层集烟罩也全拆开了清洗,螺丝超多。

反牙固定帽,拉马拔出扇叶

离心罩内挖出大量像沥青一样的油污,电机全封闭的就不继续往下拆解。偷个懒吧

一共用5副手套加一瓶重油污清洁剂和半包片碱和2天空余时间。拆下的各部件清洗干净

封一下控制盒的四周

接上看看电控部分是否正常

处理漏气部分

集烟罩组合部分也用胶带封好,烟机与集烟罩的四角都有漏洞。

内过滤网早不清洗了,直接买42*32cm的铝网

风机对面的滤网也用铝滤网代替

打4个孔,用M3螺丝固定滤网

装回

花了好大功夫清洗干净,又还吸力大运行安静各处无油污的状态了。

网友A:
楼主厉害了,这都弄的跟新机一样~还有个趸油大户-烟管应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这都弄的跟新机一样~还有个趸油大户-烟管应该换新的了。

下回换塑料吊顶扣板时吧,要吊顶全拆才行

网友B:
过滤网这么细小密集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会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滤网这么细小密集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会堵塞。

买了十张呢,堵了赶紧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滤网这么细小密集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会堵塞。

滤网眼小的话,扇叶就难洗了

网友C:
洗这玩意工程大啊,光是清理油污就很厉害啦,粘手、地上到处油乎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这玩意工程大啊,光是清理油污就很厉害啦,粘手、地上到处油乎乎。 ...

准备了大的不锈钢槽

网友:
清洗彻底,还能用10年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油烟机都能清洗得光亮如新,这得有多大的忍耐力啊。

网友:
好有耐心啊,只能讲佩服啊

网友:
洗过两次,真是太油了。买便宜的直接换新

网友:
修过抽油烟机的都知道,这玩意手感真心太渣

网友:
这种还是平时要经常清理。

网友:
用料还挺不错

网友:
使用的场景比餐馆的还要强劲。

网友:
一般是负压的区域不太讲究。。。只不过油烟会进去罢了。。。

照明灯如果是卤素石英灯泡,那可能需要通风。。。

能买新的风轮就买新的吧,毕竟现在还是制造业优势。。。不是非标的风轮买起来不贵的。。。

网友:
厉害,这工作耗时还费力

网友:
洗得真干净,威王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