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华为5000充电宝AP006

楼主(2023-08-16):
华为5000型充电宝,好像是15年买荣耀6的时候搭车卖的,昨天鼓包了,拆出来看一看,由于是慢充,所以电路板也扔了,就这些,咱啥也不认识,觉得做工还不错,拆完扔垃圾桶。

网友A:
15年才1A  输入比较落后了。
电路板一般也只能拆件了。

网友:
电路板拆件用也挺好的,不错的

网友:
电路板做工还不错
慢充现在跟不上脚步了

网友:
做工不错,但性价比不高

网友:
质量还不错,就是容量太小,速度太慢

网友:
打胶了,好评。充电宝打胶的不多

网友:
这电路板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实第一次见充电宝元件还打胶的

网友:
确实,留着也没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年才1A  输入比较落后了。
电路板一般也只能拆件了。

是呀,2015年那时候59块小米3颗三洋“大红袍”18650一万mAh那款都有5V 2A充电输入了。
  主要是三洋“大红袍”18650电芯的总体上比软包锂电芯的更耐造。现在的软包锂电芯的普遍都比较短命。

网友:
2015年至现在也就八年时间。

网友:
电路板的电子元件倒是挺多的。

网友:
软包电池,留着也没什么用处了,不如18650的,还能拆电池出来玩呢

网友:
充电宝还是得要18650电芯的,耐操,容量足,缺点就是重了点。

网友:
电池扔个收音机上就好了

网友:
当时用1安输入,用开关降压充电很少见,多数像4056线性降压。

网友:
那时华为还较低调,外壳没打上华为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