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 是否使用中断口

楼主(2023-08-16):
如下理解不知对不对:

旋转编码器 AB不接中断口也是可以用的,接中断口可能更加稳定?

一般MCU上中断口资源很有限  如果中断口使用不紧张的话就接中断,如果不够用就接其它IO口

网友: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 ... p;tid=2291#lastpost

网友A:
代码可以直接点链接,免费下载: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 ... 6%E7%A0%81%E5%99%A8

网友B:
速度这么低,IO扫描/定时器查询都可以

网友C:
我都是用中断,很稳定

stm32的话,中断资源丰富,很难会不够用,有时,5,6个中断一起工作

网友:
可以不用中断

网友D:
现在很多单片机不都是每个脚都有外部中断功能的吗?编码器要接外部中断才好写程序,没有外部中断的话要用定时器,程序不好写。

网友E:
实际上只要一个接中断就可以工作。
不用中断就只好用轮询(软中断),但难免要丢帧。

编码器最麻烦的是毛刺,会随着使用时间拉长会变得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直接点链接,免费下载: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 ... 6%E7%A0%81%E5%99%A8

给个建议,STC串口波特率发生器这块优化一下,让单片机可以跑在最高主频的同时,也能用上高波特率的串口,不必为了串口而把时钟绑死在11.0592系列晶振上。
逻辑量增加不大,对芯片面积影响不大,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直接点链接,免费下载: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 ... 6%E7%A0%81%E5%99%A8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这么低,IO扫描/定时器查询都可以

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中断,很稳定

stm32的话,中断资源丰富,很难会不够用,有时,5,6个中断一起工作

还没开始自己写 相信用中断的话应该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单片机不都是每个脚都有外部中断功能的吗?编码器要接外部中断才好写程序,没有外部中断的话要用定 ...

茶还有不少8位的古董  得拼凑着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只要一个接中断就可以工作。
不用中断就只好用轮询(软中断),但难免要丢帧。

感谢分享

毛刺的话通过消抖处理  软硬兼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单片机不都是每个脚都有外部中断功能的吗?编码器要接外部中断才好写程序,没有外部中断的话要用定 ...

STC8H8K64U所有的IO都是可以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茶还有不少8位的古董  得拼凑着用掉

家里还有一些疫情时抢的感冒药,不能浪费,天天洗冷水澡,争取全用掉

网友:
就ec11这么低频率的编码器,哪里需要什么中断定时器,  if((A==1)&&(w0==0))          w0=1;
        if((A==0)&&(w0==1))
        {
          if(B==0) d0++;
           else d0--;
          w0=0;
  }

网友:
STM32的话有编码器输入模块,也可以用IO的,一个中断就行,另一个在中断里面查一下就行。

网友:
STC32G12K128/STC8H8K64U 都有编码器模块,PWM的一部分

完整的演示程序在这

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 ... &extra=page%3D1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H.pdf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