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800n路由器出现问题了,进设置提示没有权限

楼主(2023-08-16):
家里有个tl-wr800n路由器作中继使用,前天进路由设置时出现禁止窥探此设备的警示,现在已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没

恢复了,一样不行。

网友:
清空浏览器缓存试试。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
ipconfig /renew

然后清空浏览器,复位路由后用WIFI形式接入,老问题了这个,我手头还有两个全新的一样的毛病必须三清才能访问

网友:
地址变了,你可以从主路由上查看一下中继路由的IP

网友:
硬复位,重新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刷过机了,如果是刷过机,这个地址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