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X高手有空进来研究下,昨天看了篇文章,非常不解

楼主(2023-08-16):
昨天看了篇文章,谈的是一款三段式电瓶车充电器的电流控制

说其电流是原边3842电流采样控制的,也就是最大功率控制,采用的是恒功率充电,在最初充电时,充电器全功率运作,充电电流最大,大概是2.5a左右,如果想调小充电电流,改变开关管取样电阻就行。

我以前改过一个充电器的可调,但不是3842芯片,是类似于3842这种芯片,电路图大同小异,当时我特意测试了开关管取样电阻大小对电路的影响,当取样电阻改为1欧时,可调电源输出30w左右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改小电阻,这个功率增大。

但是未出现上面文章中说的,电路会控制电流,继续工作。

根据384x的官方手册,芯片取样电流也是作为关闭输出工作的,按理没有降压控流的功能。

但我见过不少人又说可行,我见过一些充电器,都是次级运放控制电流的

大家有测试过这个情况吗,到底384x芯片,在第三脚超过1v时,是无法正常工作,还是自动降低输出电压,继续正常工作~~

网友A:
384x是没有恒功率控制的!一旦过流,马上关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543-1-1.html
这种片子,才是恒功率控制,次级没有恒流控制

网友B:
电流取样还要照顾辅助电源的范围。

当你把功率调太小,导致辅助电源电压下降,导致电源工作异常,因为这个电源设计的时候没有这么大壳调整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取样还要照顾辅助电源的范围。

当你把功率调太小,导致辅助电源电压下降,导致电源工作异常,因为这个 ...

专业就是专业,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取样还要照顾辅助电源的范围。

当你把功率调太小,导致辅助电源电压下降,导致电源工作异常,因为这个 ...

原贴我说了,我是改了可调的,所以另外加了辅助电源,不存在你说的辅助电源下降的问题。

改过充电器的朋友应该有经验,不加辅助供电,充电器低电压输出可调范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x是没有恒功率控制的!一旦过流,马上关断!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543-1-1.html
这种片子 ...

关键有些文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有实操,应该不是杜撰,所以我比较疑惑

楼主:
所以问问大家试过没有,不行我好久找个板子测试一下

楼主:
另外对于电动车充电器来说,正常情况电瓶没电,电压也不低,即使你设置功率很小,充电器输出电压并不低,并不会出现辅助供电电压不够的问题

网友:
看具体电路
不过充电的话不建议用384X这类方案,精度先天就不行

网友:
38系列, 外围电路装简单,元件少!

初学者入门IC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