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做回油工补个墙

楼主(2023-08-16):
书房后背是个封闭外墙的平台,3年前落叶将落水口堵死把墙泡了。备好铲墙的工具

弄把1米长的,以后自装也能用上

铲工具松动的白灰和水泥砂浆基底

备套不锈钢刮腻子工具

凹陷大的部分用石膏镶嵌

大致补平

等干透后,再刮上薄薄的补墙膏

干透后比原墙面更白,打磨到平整,这款补墙膏手摸不掉粉。乳胶漆怕有味道,小范围补效果也不行。就这样吧,以后翻新一起刷吧。

工具清洗干净,留用。

网友A:
外面没做好防水,迟早还得再来一次。

网友B:
原来的腻子刮得太厚了,外墙防水也要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没做好防水,迟早还得再来一次。

外面物业已经处理过了,这几年没问题后我才敢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腻子刮得太厚了,外墙防水也要做一下

物业做了防水,已经过很多场暴雨洗礼

网友:
这工具可是够专业的了。

网友C:
堵坑石膏泥  添加什么胶水?

网友:
缝缝补补熬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堵坑石膏泥  添加什么胶水?

石膏粉只要加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石膏粉只要加水

加点珍珠岩效果更好

网友:
这应该是瓦工吧,或者叫漆工,还有叫油工的?

网友:
最好把受潮解决再修补

网友:
二楼说的对,之所以坏就是墙壁不防水。哪天再下雨,墙面又会表面、弄坏。你要是想省事,用防水漆涂一遍吧

网友:
石膏粉+水

网友:
真是好手艺,我刮的凸凹不平,还粘不上去

网友(2024-01-04):
楼主强,我自己补过自家的效果不好,用的是补墙膏加补墙漆

网友:
比我弄得平多了~~~我补坑用的堵漏剂(像干水泥带沙那种)没用过石膏,怕把握不住

网友:
外墙防水有空得去做一下,要不和我家一样,外面墙面漏水,里面一刮风下雨就漏水了

网友D:
学习了,不过我家的是房顶上的裂开往下掉,比较烦人。

另外直接用石膏,不使用腻子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不过我家的是房顶上的裂开往下掉,比较烦人。

另外直接用石膏,不使用腻子粉吗? ...

厚的用石膏,薄的用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