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48v20a锂电池维修记录贴

楼主(2023-08-16):
这块电池电压乱跳;
是一块还在用的电池,当时试车时也正常,也不断电,卖家告诉我不要将电池取下来充电,取下来装上时会接触不良;
我回家取下来测试,充电正常,输出乱跳

充电正常,母座也没有虚接:

网友:
这还分几楼,坐等

网友:
前排吃瓜

啤酒饮料矿泉水
花生瓜子方便面

网友:
抢了个板凳,慢慢看

网友:
牛啊,图片还是画中画

网友:
九号的车好像不便宜。

网友:
通信有问题吧

网友A:
自己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好了吗?

还在拆修中,请大家给些维修建议!

网友B:
占楼围观,一直不敢给电单车装锂电池,上个月刚去置换了48v铅酸,原电池用了5年多,春夏秋三季每天都是高强度使用,老款电池是有重金属的,耐用,新款的为了环保,普遍就两年寿命,新款单体比老款轻1.5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占楼围观,一直不敢给电单车装锂电池,上个月刚去置换了48v铅酸,原电池用了5年多,春夏秋三季每天都是高强 ...

铅也是重金属,沒有重金属不叫铅酸电池。国家禁加镉。

网友C:
保护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铅也是重金属,沒有重金属不叫铅酸电池。国家禁加镉。

对,换电池师傅说是镉,换下来的是18年的含有镉,耐用,现在的白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换电池师傅说是镉,换下来的是18年的含有镉,耐用,现在的白搭了

加镉可提高析氢电压,不容易缺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换电池师傅说是镉,换下来的是18年的含有镉,耐用,现在的白搭了

铅酸充电器一定要买有温度补偿的,夏天可降低充电电压,保护电池,降低缺水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充电器一定要买有温度补偿的,夏天可降低充电电压,保护电池,降低缺水的可能性。 ...

感谢指导,换电池的师傅让夏季不要充满,说冲3/4电量,能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有问题

我赞同,目前正在拆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