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水洗激光头,三十多年前的老物件,不读碟了,

楼主(2023-08-16):
别的功能都好,那么多年连皮带都是好好的,很是奇怪,那两个开关管位置也没变色,真的好奇怪,我那么多爱花990拿到过,都是那里过热脱焊[attachimg1897463]1897463

网友A:
算是老物件了,手中还有以前的VCD影碟机

网友:
我记得当年都是找个带过滤嘴的香烟,把过滤嘴揪下来,用那点海绵擦激光头

网友:
貌似不少地方都生锈了。

网友B:
索尼的光头老化后,铰链弹性降低,导致下坠,会导致读碟异常,用东西垫一下里面的连接排线下方,抬高一点物镜,即可正常。

网友:
我也留着一台先锋的j35

网友:
皮带没有断,质量真好!

网友:
厚膜功放,9几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光头老化后,铰链弹性降低,导致下坠,会导致读碟异常,用东西垫一下里面的连接排线下方,抬高一点物 ...

那么点儿的地方弹性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感谢,学习了

网友:
怎么水洗的,教教我。我只会用过滤嘴擦。

网友:
邻居有一台爱华的,当年的土豪之物,做梦都想拥有一台。那音质效果,回味无穷。现在集成化了,反倒觉得效果差了

网友:
现在这个碟片难找了吧

网友:
你这是假水洗,想当年把开水凉冷,加几滴洗洁净泡洗光头,最后用清水反复冲洗电吹风慢慢吹干,效果满意。

网友:
你好歹也拍个全脸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是老物件了,手中还有以前的VCD影碟机

我家里还有一个三碟连放的和一只DV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光头老化后,铰链弹性降低,导致下坠,会导致读碟异常,用东西垫一下里面的连接排线下方,抬高一点物 ...

我记得是调整一个什么螺丝改变驱动电路增益。 索尼还是夏普激光头有三个螺丝,其他的激光头就一个。
当时好多流行CD机加一块解码板改装VCD,就需要调这个增加读碟成功率。但是等于是给激光头超频使用,只能调一次就到寿命了。当时我叔叔开了一家录像厅就是用CD机改装的VCD机放碟,有一台小茶几那么大的索尼三枪投影放片子。我那时候还小,看见过叔叔请了人来调激光头、擦录像机磁鼓什么的。

网友:
激光头可以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光头老化后,铰链弹性降低,导致下坠,会导致读碟异常,用东西垫一下里面的连接排线下方,抬高一点物 ...

怎么发现的这个方法呢?
按说位置变化很小啊,肉眼能看出来吗?

网友:
光碟机和光驱还有2、3个

网友:
板子都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