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加装超级电容后电瓶漏液严重

楼主(2023-08-16):
丰田电瓶是EFB启停电瓶汤浅的,5年16万公里,春节回老家出发时加完油打不着火,回来的时候又一次打不着火,想加个超级电容折腾一下。
500F 16v的,电容放到副驾驶座位下,网上担心的电容自放电,我这个电容实测没问题(带均衡),充电到14v,放3天后大约在13v左右,半年前测试的,我记得电压在前面1天下将0.8v左右(大概记不太清了)  时间再长电压就下将特别慢了,大概每天0.1v所以停车半个月肯定没问题。
不过。。。

遇到的问题是,并联后,电瓶大概2星期就开始漏液了,越来越严重,现在单独电瓶就打不着火了,电压很快就下将到10v,
我猜想的可能:并联后电瓶一直有14v的浮充电压,过充导致的,因为我猜想没有电容的时候汽车不是一直在给电瓶充电的,行驶过程电压是有波动的,可能充满后电流就小了,而且可能是脉冲充电,有电容后熄火电瓶也长时间浮充,导致漏液
想请教下,实现拧钥匙后10几秒内电容接通,打火后电容断开,应该怎么实现呢,我看网上有说用KKA继电器,那么时间怎么控制,
不行的话就换个新电瓶,暂时不用电容了。

11v冲到12v  80秒,5a电流
汽车大灯远近串联放电约3A,12.5放到12V,64秒

刚安装的时候,今年2月

电瓶短120A保险,电容端空开,没拍照。
装安后大概2周,漏液

这是现在半年后。

可以看到保险丝上是喷出来的。

途虎上我看骆驼的650左右

网友A:
不知道汽车电瓶浮充电压多少合适

网友:
与加电容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汽车电瓶浮充电压多少合适

电瓶上 standby use 的电压上限,就是适合长时间浮充的电压值。

网友:
这个主要应该是电瓶老化了

网友B:
应该就是长时间浮充的结果:
正常电瓶在车启动后充电到浮充电压,然后断开,电压缓慢下降;
装了法拉电容后,无论车启动还是又停止,充到浮充电压后,电容长时间保持浮充状态,然后电瓶就受不了了。

我觉着除了加开关,还可以考虑上二极管:电瓶正 到电容正 之间的连线,换成反向并联的两只硅二极管(电流要足够大)。

这样法拉电容充电时候,会有个 0.6v 压降,就是略微充不满;
熄火后给电瓶回电时候,再有个 0.6v 压降,相当于比浮充电压低 1.2v,就不至于搞坏电瓶了。
由于二极管的非线性特性,打火时候电瓶电压掉到 浮充-1.2v,二极管就会饱和导通,法拉电容提供大电流打火。

二极管的话,用两只这种的看起来比较皮实,100A+:

网友:
民科就是民科,永远成不了大器。。。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不好说,可能是电瓶原因,也有可能是超级电容原因 也有可能车载发电机或者发动机电脑板原因。也有可能是多种因素导致

车辆刚启动给电瓶充电时采用恒压充电 一般不高于14.7v 当发动机电脑检测电瓶充满浮充模式下电压一般13.5~13.9v 恒压给电瓶充电以及车辆电器供电

单纯说超级电容导致一直最高电压浮充也不可能,因为超级电容容量较小,因为蓄电池充电电压高于正常使用电压(充电式14.4v 断开充电器电压就会回落到12.x~13.xV),并联充电到14.4v就算用电器耗电也是先耗超级电容电,直至超级电容电压跟电瓶电压一致。
车辆工作时耗电量比较大 车灯 发动机电脑仪表 还有中控主机,就超级电容存储那点电量 不够两分钟折腾。

多半并联超级电容后发动机电脑检测异常,反复给电瓶最高电压充电,导致电瓶过充电解电解液 提前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长时间浮充的结果:
正常电瓶在车启动后充电到浮充电压,然后断开,电压缓慢下降;
装了法拉电容后 ...

汽车启动时峰值电流快500a 持续电流小两百安, 二极管属于半导体零件,超压超流非常容易挂,所以可行性不高还不如启动启动宝上面几个开关管电流猛

网友C:
还是换个电瓶吧,这么折腾不值得,按理说丰田的水电瓶很耐用,我16年的雷凌就是水电瓶,电瓶还没换过,

网友:
没用过,不懂。普通水电瓶需要保养

网友:
浮充电压13.5

网友:
感觉是因为并联以后,发电机的稳压块检测到底是电容还是电瓶区分不了,导致稳压块判断失误。。。

网友:
电瓶漏液像开锅了,这么大容量的电瓶能过充开锅,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长时间浮充的结果:
正常电瓶在车启动后充电到浮充电压,然后断开,电压缓慢下降;
装了法拉电容后 ...

感谢回复,我研究一下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个电瓶吧,这么折腾不值得,按理说丰田的水电瓶很耐用,我16年的雷凌就是水电瓶,电瓶还没换过, ...

主要是亏电2次后就不行了

网友:
5年了,电瓶也该换了,没必要折腾,直接换一个就好,换好又能管几年

网友:
换个电瓶, 接太阳能板充电

网友:
超级电容也有自放电的吧,这个可能比车子电器系统待机的使用量更大一些吧?感觉这块电池的本体已经不行了,及时更换为好。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期待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