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物理小陷阱

楼主(2023-08-16):
经常有坛友发一些无法理解的物理问题,这其中其实有物理知识问题,也有心理问题。

这次我也发两张图上来看看,估计大家又是见解不一,正确答案不妨百度一下,看看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

一、同样的烧杯同样的水,同样的乒乓球,一个乒乓球浮在水面,一个被一根线拉入水中(线的重量体积忽略不计),线系在烧杯底,与其它物体无关,请问,天平是否倾斜?向哪边倾斜?

二、将问题一右边的乒乓球换成铁球,铁球用一根线吊在旁边的支架上(线的重量体积忽略不计),铁球直径与乒乓球相等,请问,天平是否倾斜?向哪边倾斜?

三、图就不画了,将问题二右边的支架去掉,让铁球沉入水底,天平又有什么变化?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平衡的

网友:
有无实验答案?个人认为1、2平衡,3向右。

网友:
不觉得你这个能陷阱

网友:
第一题:保持平衡
第二题:保持平衡
第三题:向右倾斜

网友A:
一.如果水的体积一样则天平是平衡的,如果液面高度一样则右侧重

二.左侧浮力和拉力整体平衡所以忽略,右侧浮力向上,所以会有一个向下的力,所以右侧重,这样分析得对不对?

三.铁球沉水底了当然更重

网友:
条件不足,必须强调在星球上

网友:
1右边下,乒乓球就降低水蒸发速度
2左边下,线会附着一部分水,右边就轻了
3右边下,铁球的重量会完全加上去

网友:
个人认为与五楼答案一样

网友:
一平衡,二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如果水的体积一样则天平是平衡的,如果液面高度一样则右侧重

二.左侧浮力和拉力整体平衡所以忽略,右侧浮 ...

附议……

网友:
感觉5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如果水的体积一样则天平是平衡的,如果液面高度一样则右侧重

二.左侧浮力和拉力整体平衡所以忽略,右侧浮 ...

这个“重量忽略的线”并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个线换成一个硬杆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量忽略的线”并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个线换成一个硬杆可以

啥玩意???

-------------------------------------------------

网友:
与五楼答案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



天平销轴摩擦力的存在,使得天平倾斜比软线降低绷紧程度更难,打破平衡总是从最易发生改变处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平销轴摩擦力的存在,使得天平倾斜比软线降低绷紧程度更难,打破平衡总是从最易发生改变处开始 ...

你到底想表达啥,没头没尾的...

网友:
我来说标准答案吧,
1平衡
2右重。准确地说,右边比左边重了一个铁球体积水的重量
3右重。很好理解,右边比左边重了一个铁球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想表达啥,没头没尾的...

浮力向上,反作用力向下,反作用力是拉力-重力剩下的,不是所有重力,所以这个力能和浮力平衡,两个力相等可以不动或匀速运动,不动,参考左边

如果球是空心的,球被压到一个刚好过深了一丁点的深度,球有上浮趋势,首先软线的拉应力降低,微变形幅度降低,还不够才会倾斜,先微观后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