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C92F84H3毫秒级软件延时函数(仅供参考)

楼主(2023-08-16):
下面是SC92F84H3毫秒级软件延时函数,估计不太准确,所以仅供参考,时钟频率设置见后面图。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ms)   //
{
    unsigned char a,b;
    while(ms--)
    for(b=50;b>0;b--)
        for(a=45;a>0;a--);
}

虽说SC92F84H3是1T单片机,但使用“单片机小精灵”工具生成软件函数时,会有较大的偏差(生成的延时大约是准确时长的2倍),所以通过调整参数来尽可能地接近软延时数值。

说明:上述代码中的参数是在10ms环境下结合逻辑分析仪进行调整。也许还不够准确,望各位有兴趣的朋友进行改进。

网友:
用stc isp里面设置好晶振,然后用真实的填进去自带工具

网友A:
赛元的芯片?
这种延时我一般看反汇编文件数指令周期数,知道一个循环大概时间,推测1mS大概需要多少个循环,如果需要比较精确,用IO翻转实测一下。
就实际应用来说,需要毫秒级死循环延时的时候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元的芯片?
这种延时我一般看反汇编文件数指令周期数,知道一个循环大概时间,推测1mS大概需要多少个循环 ...

我不会汇编,所以只能用IO翻转实测一下,慢慢调整循环参数。

网友:
要精确延时就用定时器呀,实现不明白精确延时用指令延时的意义何在

网友:
赛元芯片也就质量差点,上手很容易,很适合新手入门,烧录仿真比手推车强太多了,就是质量太差,批量生产全靠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汇编,所以只能用IO翻转实测一下,慢慢调整循环参数。

其实,不需要会汇编就可以大概算一下,只要会看指令表,不过,好像赛元没有提供指令表。
一般死循环等待延时不会太长,参数不需要long那大,只需要unsigned char就够用了,你这段程序大概改成这样就简单多了:
void delay_ms_v2(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j;

        //_push_(IE);        //保存IE
        //EA=0;

        do
        {
                i=10;        //延时时间=2T+(i*11196T)+(((i-1)*5)+3)T=12010T
                do
                {
                        j=239;        //延时时间=((2+((j-1)*5)+3)+1)T=11196T
                        while(--j);
                        _nop_();
                }while(--i);

                //clear_wdt();        //清看门狗

        }while(--ms);

        //_pop_(IEN0);        //恢复IE
}

这段程序会编译成这样:
; void delay_ms_v2(unsigned char ms)

        RSEG  ?PR?_delay_ms_v2?MAIN
_delay_ms_v2:
        USING        0
                        ; SOURCE LINE # 23
;---- Variable 'ms?143'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
                        ; SOURCE LINE # 24
?C0012:
;         unsigned char        i,j;
;
;
;         //_push_(IE);        //保存IE
;         //EA=0;
;
;         do
;         {
                        ; SOURCE LINE # 32
;
;                 i=10;        //延时时间=2T+(i*11196T)+(((i-1)*5)+3)T=12010T
                        ; SOURCE LINE # 34
;---- Variable 'i?144' assigned to Register 'R6' ----
        MOV          R6,#0AH ---- 2T
?C0015:
;                 do
;                 {
                        ; SOURCE LINE # 36
;                         j=239;        //延时时间=((2+((j-1)*5)+3)+1)T=11196T
                        ; SOURCE LINE # 37
;---- Variable 'j?145' assigned to Register 'R5' ----
        MOV          R5,#0EFH ---- 2T
?C0016:
;                         while(--j);
                        ; SOURCE LINE # 38
        DJNZ         R5,?C0016 ---- 3T/5T
?C0017:
;                         _nop_();
                        ; SOURCE LINE # 39
        NOP ---- 1T
;                 }while(--i);
                        ; SOURCE LINE # 40
        DJNZ         R6,?C0015 ---- 3T/5T
;
;                 //clear_wdt();        //清看门狗
;
;         }while(--ms);
                        ; SOURCE LINE # 44
        DJNZ         R7,?C0012 ---- 3T/5T
;
;         //_pop_(IEN0);        //恢复IE
; }
                        ; SOURCE LINE # 47
        RET
; END OF _delay_ms_v2

大部分的延时指令由DJNZ R*实现,对照指令表,DJNZ R*不跳转(=0)时用时3T,跳转(!=0)时用时5T,也就是说,延时时间=5T*(R*-1)+3T。
系统时钟=12MHz时,不考虑ms计数用时,上述程序1mS计时时间=12010T/12MHz=1.000833333333333mS。

网友:
软件延时一般意思一下89不离十着用就ok了,要精确的话上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