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DIY ATmega88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08-16):
最近没什么事,用ATmega88与2个法拉电容做了个点焊机,电路板开了两个槽,直接固定在法拉电容铝电极上,买了升压模块升高MOS管GS电压,程序用CVAVR3.12编写,单个电容充电超过均压电压会停止充电,接通放电电阻放电,充电截止电压,均压电压都可以设置

网友:
这个能点多厚的镀镍钢带?

网友:
有设备就是任性。。。

网友:
印版铜箔需要极大加强

网友A:
用的哪种电容啊,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
随手拿个单片机就能用上

网友:
真厉害,小白就只能买现成的。

网友:
展开讲讲这个pcb是咋做出来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不知道买个简易款的电焊机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种电容啊,价格怎么样啊?

淘宝买的35元两串

网友:
这种好像不好直接装在电路板上

网友:
不错!有技术,可以随心所欲。

网友:
再弄个合适的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
可以量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35元两串

谢谢回复,我也去找一下!

网友:
atmega 的片 我只会 arduino 写
另外的问题就是 这片不便宜啊。。。比手推车都贵
8k 容量随便写写代码 就满了... 最后都是扣字节 想办法省空间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电容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