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京造JP256 20000HA的移动电源

楼主(2023-08-16):
朋友给的USB1 2都不可以正常工作了,今年无事拆开大家看看,拆这玩意没什么技巧,螺丝头柄在接缝处多敲几下,然后敲边上

网友:
熟能生巧,聚合物留着么

网友:
熟能生巧,动手能力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掉了,换几个电池就能用了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电池包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可以网上买一个控制板更换掉就行了

网友:
大概率板子坏了

网友:
驱动板升压烧了,网上买驱动板要改孔位,或者去掉自带芯片保留接口,用其它驱动板飞线替代。

网友:
哪个能用留那个!

网友:
都拆开了,那就很容易判断是U口坏还是板子坏、电池坏了。

网友:
奇瑞继电器,哈哈哈

网友:
自己画个板子,利用电芯和外壳

网友:
开壳技巧不 错

网友:
电池还好就能二次利用,板子不贵

网友:
电池没坏就好,正好换个支持PD的板子

网友:
好好查一下,还没过时,20000mah还是移动电源主流,能到10来瓦可以了,

网友:
现在充电宝都卷得不值得修了

网友:
外壳费了,软包电池寿命短修复不划算

网友:
用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