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panasonic绿皮锂电池充电很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16):
电池型号CGR18650A,非全新,应该是笔记本拆下来的,充电器是论坛单槽充电器,最大电流1A,不会有危险吧?

网友:
内阻大,扔了吧

网友A:
电池内阻太大了
所以发热严重

网友B:
这种情况下,电池是报废的了

网友C:
要坏了,或者已经坏了。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太大了
所以发热严重

这种电池型号内阻太,是肯定的,早期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电池是报废的了

报废到不至于,点论坛小直手电能用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坏了,或者已经坏了。可以扔了

我有10颗,轮流用了好几年,太热,我不敢充满。

网友:
发热应该是内阻太大导致吧?

网友:
充电电流大,内阻大。

网友:
如果一直发热但电压一直不能充到4.2V,那么这电池就废了!这种现象年份久远的笔记本拆机电池很常见!

网友:
内阻太大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