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改可调tl431和光耦需要单独供电吗

楼主(2023-08-16):
是不是如图改呢

网友A:
光耦需要供电,但是431,这么供电?

网友:
一般不需要。

网友:
电压不低于4V而且调节范围不大的话,可以不用独立供电

网友B:
431这么供电是不是失去了稳压的功能了?

网友:
不需要另外供电,但输出不能太低,电压低了431无法工作

网友:
主要看你改的范围,改的范围大了,就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
一般情况不需要。

网友:
调整电压低了就得单独供电

网友:
需要从0V起调的话,前后级均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
这个431接线有问题

网友:
调节范围不大,可以不用独立供电

网友:
看电路拓扑和需求
性能要求稍高的电源,都有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需要供电,但是431,这么供电?

应该怎么供电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这么供电是不是失去了稳压的功能了?

那应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需要供电,但是431,这么供电?

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求指教

网友:
一般情况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求指教

我们说的开关电源改可调,一般说的是可改调压调流这种,一般次级都有ic,需要供电,所以一般次级除了主输出外,还有一路独立的输出,给稳压调流元件供电,我们说的单独供电,就是单独给这部分元件供电(还包括初级的ic)。

而你这个图,很显然,没有ic,也无法调流,只能调压,也没有辅助供电,所以改可调无需加单独供电

当然,由于电路限制,你这个电路改可调,电压不能太低,因为光耦、431工作,对电压是有要求的,电压太低,工作就会不正常

也可以这样说,你这个电路小改,是无法0v起调的,并不是你不能改太低,是你无法改太低

当然你要加很多东西,把这个改成调压调流也是可以的,就看值不值,费不费事的问题。

当然有些电源,例如494的次级一般没有ic,单独供电是指给494供电。

不过我仔细看了下,你这个电路,按你的思路,加上辅助电源,正常情况电压是可以调到很低的,不过电阻r11上臂要接到原输出12v,不能接到辅助电源上

另外接辅助电源,如果处理不好,上电瞬间,可能造成输出失控,损坏输出滤波电容或者整理二极管等,这些都需要经验和积累

网友:
楼上分析的透彻,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说的开关电源改可调,一般说的是可改调压调流这种,一般次级都有ic,需要供电,所以一般次级除了主输 ...

加辅助电源意义不大,但抱着学习的态度,是可以加辅助电源的吗,接入位置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