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 STM单片机烧录问题

楼主(2023-08-16):
      在逛立创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个GPS项目,这段时间无所事事,就打样板回来,在焊接好元器件之后,卡在烧录程序上了,之前只是偶尔玩一下STC单片机,但是这个是用STM32单片机的,在百度一翻搜索之后,看到了可以用USB转串口CH340来烧录,烧录软件用的是FlyMcu,但是无论我怎么换数据线,或者更改下面的模式,都是现实:芯片超时 无应答,请教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先在此感谢了!!!

这是立创链接https://oshwhub.com/W_Linus/gnss_box_basic

网友:
好像boot要拉高

网友A:
感觉这么多单片机,要是能统一编辑方式和烧录方式就好了

网友:
看板上的丝印,这个烧录接口是SWD,要用J-Link、ST-Link烧录。

网友:
STM32芯片的BOOT引脚要设置成串口下载的模式,下载好了再改回正常启动模式。我们都是用J-LINK或者DAP-LINK烧的,或者买离线烧写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么多单片机,要是能统一编辑方式和烧录方式就好了

那怎么可能呢,芯片架构不一样,生态也不一样,凭什么统一呢,都是生意

网友:
买个JLINK刷吧,串口刷不了的

网友:
串口得先设置,第一次不能用。

网友:
FlyMcu软件还要电路配合,不是说直接TXD、RXD接上就可以了。。
你可以手动完成:
1、置BOOT0 为高
2、复位CPU
3、TXD、RXD传输数据
有一个自动下载的电路可以用,你百度一下

网友:
CH340是串口,你接在SWD的烧录口怎么可能烧录得了。。STM的芯片,串口的脚位和SWD的脚位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资料发出来,看能不能帮你找到串口,找得到的话,可能可以用CH340来烧录。不行的话,只能买一个J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发出来,看能不能帮你找到串口,找得到的话,可能可以用CH340来烧录。不行的话,只能买一个JLINK了。。 ...

电路图已经补发了,谢谢!!!

网友B:
这个原理图本来就带有USB转串口芯片的。。你试一下用一个1K的电阻把背面的SWCLK接到3V3。然后插入USB线,再打开FLYMCU这个软件再烧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估计就只能用SWD的方式烧写了。

网友:
文档挺齐全了,耐心看一下烧录相关的小节。

网友C:
stm32的特色就是swd,干嘛用串口,,舍近求远,估计被stc51搞的思维定势了

串口这种老掉牙的接口早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本来就带有USB转串口芯片的。。你试一下用一个1K的电阻把背面的SWCLK接到3V3。然后插入USB线,再 ...

非常感谢!已经下单JLNK了

网友:
jlink当年白嫖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的特色就是swd,干嘛用串口,,舍近求远,估计被stc51搞的思维定势了

串口这种老掉牙的接口早该淘汰了 ...

平时玩的少,原本想利用现有的东西

网友:
可以买ST-LINK V2,更便宜。
不过ST-LINK只能用于ST的芯片,JLINK可通用AR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么多单片机,要是能统一编辑方式和烧录方式就好了

arm芯片都统一支持SWD仿真烧录了,arm怕你们买到高价仿真器,把仿真器的源码都开放了,有能力的可以自制arm芯片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