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白菜10A降压模块zxdn10的绝对另类玩法

楼主(2023-08-16):
ZXDN10是一种中兴基站上拆的5V输出(最大,可向下调)10A电流输出模块,输入最高13V,单价1.8元,再高别买了!经过高清图片分析,主芯片上面写着“0192”,查询得到它为德州的TPS40192。模块工作时候温度大约60度,按照经验判断是电感(1.5uH)选择过小,体积也过小。

根据型号设计原理图

按照12x12的大体积电感重新设计PCB

把模块拆了,把零件全部搬砖搬到自己的PCB上去

安装1265规格电感,型号10uH

改造前空载40mA

改造后空载20mA,带载也大幅降温

===============================================

改造已结束。。
现在带有兴趣的朋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为自己做的SATA电源线比较长,
GND电流它直接往数据线上跑回主板了。。。。。
安费诺正品数据线200mA。。。
假的安费诺跑70mA。。。。

网友A:
这个SATA线还能这么测电流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SATA线还能这么测电流的吗

sata不是数据线吗,需要测电流?里面不是屏蔽双绞线吗,钳表能测准吗

网友C:
芯片太老了,现在都出新的芯片了。

网友:
假的安费诺居然只能跑7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太老了,现在都出新的芯片了。

真的是同感,以前还挺屌的tps,现在玩他只为便宜,而且上面两个mos比较老了,换mos感觉又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不是数据线吗,需要测电流?里面不是屏蔽双绞线吗,钳表能测准吗

你们能不能关注下重点,我也不想他跑数据线上去,又舍不得用粗的电源线,粗的也硬,整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不是数据线吗,需要测电流?里面不是屏蔽双绞线吗,钳表能测准吗

数据线的电流忽略,三条地线的电流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D:
我猜你是要做12v转atx模块,看到后面果然是

网友:
网上买的3A降压模块,不到1A时电感就烫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你是要做12v转atx模块,看到后面果然是

我最近又的做了一款PC电源扩展ATX模块,公司大批测试用的1450W PC电源不稳定,我取主12V输出用MCU重构ATX,DC-DC降压3.3V和5V到主板,稳定的很.自己做了ATX电源后才发现现在的主板平台3.3V和5V平时工作只要2A就够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试试!

网友:
东西不错,元件看起来不好焊

网友E:
很好的改造方案,这么小个东西,你能拆开,还能重组……,喜欢这个方案,就是板子和焊接技术,是我的短板。不然,我要搞他个20个,不知这个电路板做好成本多少

网友:
能手搓贴片元件的都是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改造方案,这么小个东西,你能拆开,还能重组……,喜欢这个方案,就是板子和焊接技术,是我的短板。 ...

嘉立创打样搞得,我是把很多电路板拼到10x10才一起弄,分摊到单个成本很低的。

网友:
钳形表同时量两根线电流不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