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个路由器,要求稳定,现在打算做网店

楼主(2023-08-16):
大家帮忙推荐个路由器,要求稳定,现在打算做网店,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光猫自带用用可以了~~~~~挺稳的

网友A:
H3C的比较稳定

网友B:
300以内选Redmi AX6S

网友:
  华硕  老旗舰多了 二百来块 闭眼摸一个  ……

网友C:
不要买TP-LINK的,用一段时间就断网,而且找不到原因,从新插电,又可以用一段时间,接着重复断网;加了散热片和升级软件,都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0以内选Redmi AX6S

红米路由器不行,经常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C的比较稳定

你说的看起来好多版本

网友:
网件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米路由器不行,经常会卡

红米AX1800和红米AX6000表示从来都没有卡过。

网友:
一直用K2P,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TP-LINK的,用一段时间就断网,而且找不到原因,从新插电,又可以用一段时间,接着重复断网;加了散 ...

  普联的 普通家用  不缩水版本很好使

  可能你电源不行了  或者路由器时间长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TP-LINK的,用一段时间就断网,而且找不到原因,从新插电,又可以用一段时间,接着重复断网;加了散 ...

换电容试试

网友:
看你预算吧,要是24小时都不能断网的话建议买H3C、网件、思科的企业级的,要是晚上能断网的话红米AX6S、AX3000这种便宜的也行,设个定时重启

网友:
以下是根据预算来推荐的
200元以下的TP的XDR3010,红米AX6S
200-399元 XDR5410,华三NX54
400-599元 中兴AX5400 PRO,TP的XDR5480,锐捷天蝎AX6000,红米AX6000
600-799元 TP的XDR4288,TP的XDR6080,中兴AX5400 PRO+
800-999元 TP的XDR6088,小米AX9000
1000元以上 华三NX15000,华硕AX86U PRO,华硕红蜘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联的 普通家用  不缩水版本很好使

  可能你电源不行了  或者路由器时间长了  …… ...

是的,用了两三年,是很老的路由器了,只能买个其他品牌的了。

网友:
谢谢,下次换个电容试试吧。

网友:
刚海鲜市场买了个TP WTC18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TP-LINK的,用一段时间就断网,而且找不到原因,从新插电,又可以用一段时间,接着重复断网;加了散 ...

买tp企业路由

网友:
挨个回复都看了下,完全没发现做网店跟路由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