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鼠也不知道哪里进来的,鼠笼翻新

楼主(2023-08-16):
花了十块钱买了一个,抓到一只老鼠后再也抓不到了,问了一下买家,说鼠笼需要泡水里消除气味,水里泡了三天三夜后还是不行,那么只能翻新,买了一瓶自动喷漆,完工后发现后悔了,油漆十块钱,还需要自己施工,还不如重新再买个属龙,加料1897658[/attachimg[1897660attachimg]1897659]

网友:
用火烧下就行了~

网友:
老鼠很聪明滴

网友:
老鼠也是吃一暂长一智

网友:
看样子做过几条自行车链子后又做鼠笼子~一物克一物,楼主弄只喵星坐镇,啥老鼠都跑远了。

网友:
养只猫吧,又能撸,又驱鼠

网友:
粘鼠板相对好用一些

网友:
视频平台搜一下捕鼠,应该有很多绝招的

网友:
用鼠笼抓的老鼠要用火直接在鼠笼里烧死,用水淹死的不行,三张A4纸就能把老鼠烧死,烧完了不会有气味留存,可以继续抓老鼠,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的是用火烧下去掉原来的味道,烧的时候要把弹簧取下来。

网友A:
抓到一只老鼠后再也抓不到了,可以以鼠治鼠,抓到第一只后,堵住它的肛门直接放生。方法是用一粒生黄豆或玉米塞进老鼠肛门,用强力胶水或直接针线封住老鼠肛门,经过这样处理再放生后,老鼠因拉不出屎会发狂,黄豆或玉米在里面会发涨,导致它见鼠就咬,这样老鼠的同伴再也不到此地来。

网友:
用个旧碗就可以抓了。没必要买。。
以前还在老家生活的,都是用个旧碗抓的,大的就用个大一点的碗。。拿一片木板,把碗扣在上面。在周围钉上3颗铁钉。在其中两根钉子上拉一条小棉线,补衣服那种线,线中间绑一颗米粒或花生,再把碗放在线上。。。

网友:
5 7楼都是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到一只老鼠后再也抓不到了,可以以鼠治鼠,抓到第一只后,堵住它的肛门直接放生。方法是用一粒生黄豆或玉 ...

放生后啥情况你咋知道???

--------------

网友:
给老鼠准备的零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到一只老鼠后再也抓不到了,可以以鼠治鼠,抓到第一只后,堵住它的肛门直接放生。方法是用一粒生黄豆或玉 ...

身上邦一个摄像头和定位会不会更好,还可以拍成视频,分分钟成网红。定位更利于找到营地,咿呀

网友:
用开水烫一下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少放点诱饵,迫使老鼠寻食入笼。

网友:
喷漆翻新后,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应该用流水冲洗!

网友:
现在老鼠聪明抓住一次所有老鼠都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