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这个玩意儿去焊接jbc245怎么样?

楼主(2023-08-16):
太贵了买不起,有钱的可以买一点试试,拼多多搜搜这个关键字就行“银焊粉”,估计还可以自己买一些银子,然后和电线里面剥一些铜线出来,打成粉再加一些硼砂,自己做

楼主:
不知道这种小钢磨能不能把装修用的那种独根铜线里面的铜和买的银子打成粉吗?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有卖现成的铜粉末和银粉末,这种金属粉末都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用什么打的粉?什么设备?

楼主:
谁有钱也有兴趣买点试试?给我们大家试试,让我们大伙知道知道

网友A:
应该可以  焊接后 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焊接后 清洗

清不清洗的吧,无所谓了,就是用硼砂焊接之后,你在正常的去使用,用正常的烙铁焊接东西的温度去使用时,那个焊接过的地方,焊缝,或者说沾到过硼砂的地方它会冒泡泡,这个没事的,这是很正常的,虽然不明白具体原因是为什么,有可能不是焊接的事,而是硼砂自身的事,改天我试试拿一个没有纤焊过的烙铁直接沾上硼砂开到比如三四百度看看会不会冒泡泡

楼主:
直接去线下卖银子的地方,比如银行或者金银器店,买点银子,大概5块钱一克吧,应该是啊,然后再买一点这种独根的装修用电线硬线,把它剥开取出里面的铜,然后自己去做银铜焊粉,别买现成的银焊条太贵,而且你又没有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光谱仪,你怎么知道他那个银焊条的银含量真的有他标的那么多呢?没是准虚标呢,25%的银含量,告诉你是50%的,你也不知道,还贵

楼主:
至于硼砂就更便宜了,拼多多5块钱包邮就能买一斤整整500克,简直跟不要钱一样,合着才一毛钱一克,而焊接一个jbc245换936烙铁头或者205高频烙铁头,连一克的硼砂都用不了,像我们拿银铜焊条焊接时,往那个936的小洞洞里面放一点硼砂就足够了,就足够让那个不锈钢的245外壳很好的吃上银铜焊料了,这买一斤,够用一辈子了
注意下单别去淘宝买,去拼多多买,淘宝那边纯纯大冤种才买的,价格又贵,还都是从拼多多拿货的,你下单付款,把你信息给了拼多多这边,代发,赚你一笔差价就老实了,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呀,淘宝不行了,除非你在淘宝这边找到全网最便宜的了,那下单买吧,那没事,不过对于大部分东西都是拼多多,这边价格更低的,不信你以后买东西的时候记得同时在淘宝和拼多多这两个平台比比价格你就知道了

楼主:
做的时候记得把那个硼砂也放到小钢磨里面过一边,打成粉,不然那个硼砂的颗粒其实还是有点大的,你给他打一遍,你给他过一遍,你给他放到小钢磨里面过一遍

楼主:
然后把这三种粉末按比例混合均匀就可以了,硼砂的话其实没有具体比例啊,少来一点点就可以了,至于银和铜比例,就看你想调配出百分之多少银含量的焊粉了

楼主:
有条件的可以试试,关键是我们没有小钢磨,银子也不太好找,有点贵,5块钱一克呢,像这种做出来的焊粉你我估计有可能你焊接一个245的头大概需要两三块钱的成本,其中主要就是银子占比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很贵嘛,5块钱一克,至于没有小钢磨或许可以用铣刀头再找一个小的塑料桶去做一个类似于小钢磨的东西,”小钢磨迷你”,迷你版本的小钢磨,价格也便宜,一般人用不了那么多的焊粉,不至于去买一个真正的钢磨,看这个 【自己练习更换JBC245烙铁头-哔哩哔哩】 https://b23.tv/2U30Un8 看完他

网友B:
用这个来焊接 大哥 你是要做jbc翻新批发吗,还是银焊条不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来焊接 大哥 你是要做jbc翻新批发吗,还是银焊条不够用啊

关键他们卖的银焊条又贵,而且谁知道他那个银含量到底是不是实打实标注的呢?你到底有没有看完我之前的楼层呀

网友C:
硼砂加热就像泡沫一样焦了,是我买的是假的,还是使用方式不对焊条我就用这种,圆的,没加助焊剂,焊完打磨完是银色的,也不知道算不算好用,没用过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他们卖的银焊条又贵,而且谁知道他那个银含量到底是不是实打实标注的呢?你到底有没有看完我之前的楼 ...

看了啊,而且论坛有前辈用银焊条嫁接过jbc,证明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啊,而且论坛有前辈用银焊条嫁接过jbc,证明是可以使用的

你还是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硼砂加热就像泡沫一样焦了,是我买的是假的,还是使用方式不对焊条我就用这种,圆的,没加助焊剂, ...

你没听懂我在说什么,还发这种表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听懂我在说什么,还发这种表情

表情怎么了?我就是说我买的硼砂加热就焦,我没用过,问下是我买的是假的还是就是那样的

网友:
玩得供应链太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