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ZEEWEII-154Pro示波器晶振测试,22MHZ的测不出来

楼主(2023-08-16):
办公室只有8M、12M和22.1184M的晶振,测试下试试

12M的晶振

22M的晶振,测不出来了

8M的晶振不知道为什么,1X 10X,测晶振两端和晶振一端+GND,各种方式测试死活测不出来

网友A:
这标称多大的?

网友B:
这个带宽才多少?你测22.1184M的晶振?

网友C:
想测20M以上晶振建议用100M以上的示波器才能有比较准确的结果。

网友D:
12M,周期 83ns, 占 1.7格,看起来波形挺好的。

网友:
示波器探头直接测试无源晶体,晶体可能会停振。
可以在探头输入端串联一个1-2pF左右的电容再测试,减小对电路的影响。

在需要准确测试无源晶体振荡频率的时候,我有时会用频谱仪接EMI探头感应来测试频率,这样几乎不影响无源晶体振荡频率。
频谱仪通常也比示波器的频率准确度更高。

对于有源晶体振荡器,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探头测试,几乎不影响振荡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带宽才多少?你测22.1184M的晶振?

双价格,这个低配1M,实际高低配一样是1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称多大的?

18M,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测20M以上晶振建议用100M以上的示波器才能有比较准确的结果。

就是实验下这玩意极限,目前来看4M以下效果比较好,4M以上当频率计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M,周期 83ns, 占 1.7格,看起来波形挺好的。

嗯,目前看来要求不高的话性价比还是挺好的

网友E:
1MHz/18MHZ带宽,带宽太低。

示波器建议测量带宽1/5以内的信号,1/3带宽以内的勉强能看。

1/5带宽能看到基波的5次谐波,1/3带宽只能看到3次谐波,看到更多的谐波,波形越真实。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性价比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MHz/18MHZ带宽,带宽太低。

示波器建议测量带宽1/5以内的信号,1/3带宽以内的勉强能看。

菜鸟玩家足够了,一百出头的价格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F:
还是搞个大块头吧,我买了两台普源5022M和5102MA一起包邮400块,5022M处理掉了卖了195不包邮,现在留的5102MA100M 1G采样就算是20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搞个大块头吧,我买了两台普源5022M和5102MA一起包邮400块,5022M处理掉了卖了195不包邮,现在留的5102 ...

牛,主要是在外租房,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搬家了,台式太不方便了,现在干啥都追求mini,再者技术菜,也玩不明白,就是凑合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主要是在外租房,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搬家了,台式太不方便了,现在干啥都追求mini,再者技术菜,也玩不 ...

我也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搞个大块头吧,我买了两台普源5022M和5102MA一起包邮400块,5022M处理掉了卖了195不包邮,现在留的5102 ...

捡着宝贝了

网友(2024-11-01):
为着刚买的玩具,也找资料学习一定常识

网友:
ZEEWEII-154Pro示波器

带宽多少?

网友:
其实还有看软件,能记录什么,做什么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