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两台电脑的开机速度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3-08-16):
我的两台台式机,一个配置是CPU i5 6500 , 内存DDR4 6G,  硬盘1T+320G机械双硬盘, 系统Win10专业版+UOS双系统(Win10安装在1T上,UOS安装在320G上);另一台CPU G620,  内存DDR3 6G,  硬盘320G机械盘,Win11专业版。按理说i56500比G620的CPU性能要高不少,DDR4的内存性能也应该比DDR3强,那么在开机速度上应该i5的那台机器比G620的那一台要快才对,但是在实际使用中,我发现i5的那台机器每次从开机到进入系统反而比G620的那台电脑要慢个几十秒(进入系统后两台机器在使用上就感受不到什么差别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双系统一般是传统mbr启动模式,
win11的那台电脑应该用的是UEFI快速启动模式
两种模式相差几十秒很正常,另外不同的芯片组开机自检的用时也会有几秒的差距

另外,楼下的坛友们认真看哈,不要乱回复,楼主说的启动快的那台是用的机械硬盘,启动慢的那台是固态硬盘里装的win10

网友:
1.开机速度与性能没有必然联系

2.要用同样数量的硬件和同样的系统才准确

网友A:
如果真的很纠结速度的话……给两个机器都上SSD吧,解决强迫症

网友:
看看进程一不一样,开机速度与系统的进程有关系,进程越多速度会比较慢。

网友:
快慢不完全代表性能

网友:
机械硬盘碎片、电脑上安装软件数量上也有关系特别大型软件(软件安装多了,随启动系统开启服务等后台加载变多了时间也就慢了),如果在意开机速度不如考虑加个固态硬盘做为系统盘,基本上都只要10秒左右进系统。

网友:
同一电脑,同一个硬盘 ,安装W10和W11就可以知道问题

网友:
主板决定90%

几十秒不是快速启动有与无的差距,这个只能差10秒左右,当然你的系统很脏那差距会更大点

网友:
我的DELL7620+WIN10,I7-12700+40G+1TSSD,开机照样接近一分钟,就算用快速启动也得快半分钟

网友:
上个SDD硬盘吧!

网友:
2个系统负载不一样,装的软件不一样,装一个软件就要增加一个线程,所以启动系统,需要加载大量用户线程,自然就是速度不样了

网友:
系统安装的软件等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
我两台G41的机器开机速度都有点区别。

网友:
还有开机时的启动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很纠结速度的话……给两个机器都上SSD吧,解决强迫症

在启动速度上我其实没纠结过,只不过本以为配置好的应该启动速度更快一些,不过看了这么多坛友的回复,现在明白这应该是正常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启动速度上我其实没纠结过,只不过本以为配置好的应该启动速度更快一些,不过看了这么多坛友的回复,现 ...

系统版本、零碎文件数量和分布等等都影响速度,如果是长期开机的话可以无视问题,我反正开机都是到意外停电之前都开着的

网友:
估计快的那台 开了快速启动吧。
上网搜  Win10快速启动

网友:
没有可比性,就是一样硬件一样系统也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说实话,硬盘越多进入Win桌面越慢,经验之谈。
我试过:刚装好的Win7系统,单个SSD的话四叶草没有合拢就进到桌面了;然后挂上1个HDD,进入系统识别好HDD后重启,这时四叶草合拢后才进桌面,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