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前行者g308有线鼠标拆机

楼主(2023-08-16):
光电引擎是A725F,前面那两个能换成微动开关吗!

网友:
可以换,这种方形的也是微动

网友:
可以换,本来就是三脚插口。

网友:
明显可以呀

网友:
可以换,有三脚微动的位置

网友:
样子不错,可以换微动。

网友:
第一感觉罗技出新品了?

网友:
静音微动,手感难以言表

网友:
可以随便换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USB线用了插接件,LED上有遮挡的塑料件,6个键一般用用也够了,不知道光学引擎表现如何?
另外左右键板上原设计就是常规微动,随便换个几毛钱的国产欧姆龙灰点,手感会好很多

网友:
静音微动用惯了其实也不错

网友:
原设计就是方形的,为了省成本换了现在这种,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换,本来就是三脚插口。厂家减配

网友:
看电路板上画的方框和焊盘,应该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不太喜欢机械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