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2007年福特福克斯仪表盘拆解

楼主(2023-08-16):
2007年福特福克斯仪表盘拆解

网友:
仪表做工看着不

网友A:
07款福克斯三厢手乞丐版正在用,15年刚过17万多,没拆开过,后副车架叮叮哐哐好几年了懒得弄,车是好车,现在随便开个140-150很轻松。上个元月份的油耗表看看吧

网友:
看成福禄克仪表拆解

网友:
车规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越复杂,故障率越高

网友:
我也看成福禄克仪表拆解,直到看到5楼说的,才回头再看标题。唉!

网友:
很干净,像是新的一样。液晶模块怎么拆的,没有一点痕迹啊!牛!
另外,加油统计表必须赞一个,楼主是个仔细人!

网友:
可以改灯光颜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款福克斯三厢手乞丐版正在用,15年刚过17万多,没拆开过,后副车架叮叮哐哐好几年了懒得弄,车是好车,现 ...

后副车架会响,可能是因为后防倾杆的缓冲胶破裂了,后防倾杆和后下摆臂磕碰了。

我处理方法是买一条差不多直径4-5cm的黄色中空聚氨酯棒,锯成一样的长度替换,效果非常好,还不老化。

网友:
我也福克斯 17款的,已经换成大屏的了,现在表现油耗6.4

网友:
做工精致,还是喜欢老式仪表盘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拆解呢?是没有用的吗?还是拆开来修理的?
我是06年买的05版的MT的三厢版,现在还在开呢,里程才11W不到点呢。
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右机脚 要换了,已经买新的了,还有那个节温器有问题了,关不太紧了,冬天的水温不能升上来,我原来是到了冬天就在前面插上挡板,到了夏天拿掉,现在节温器也买了,准备换一下,另外怠速也有点高,可能与水温上不来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全部,我看了那个废气管好像是没有破,估计是废气阀有关不严的地方,但换起来非常麻烦,准备拆开上面的线圈看一下下面的传动部分有没有问题。
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一点,准备稍微凉快一点就动手。
看到楼主拆了仪表盘,如果楼主这个仪表盘用不上了,那个液晶显示屏能转让给我吗?我的那个可能是偏振膜不行了,有块斑了。

网友:
加油统计表必须赞

网友:
指针部分是步进电机的

网友:
感谢分享,07款车主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款福克斯三厢手乞丐版正在用,15年刚过17万多,没拆开过,后副车架叮叮哐哐好几年了懒得弄,车是好车,现 ...

这个装个小熊油耗app不好吗?不过还是赞的哦。

网友:
经典福克斯是好车,操控好车也结实,但就是被小鬼子的发动机害了(用的马自达的发动机),动力差油耗高,后来的12款15款换了福特自己的发动机后明显好多了,动力增强油耗降低。特别是福特的2.0T发动机堪称神机,动力好不烧机油。
别问我为啥知道  我手头有五个版本的福特,我专门玩福特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