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上年纪的燃气泄露报警器

楼主(2023-08-16):
好久没发帖子了,最近清理杂物,发现床下藏着一小堆破烂,拿出来拆了~今天给大家拆一个比较古老的燃气报警器,在一二十年前,应该每一户都装过吧。一旦燃气泄露到一定程度,报警器会发出刺耳的声音,提醒健忘的人赶紧关了燃气闸门~

三无产品,没有任何认证,连厂家信息都没有,这种220V直连的报警器太普通了

长了一条小辫子,应该是通向手动开关,报警器一般是安置在天花板处,开关不方便

啥指示都没有,我猜是测试按键吧……

开盖,最大的是变压器(照片下面很奇怪……是相机故障了?)

左边是降压电路和开关继电器,电容下面是一个集成整流桥

调节灵敏度的电位器?微动开关已经报废了,设计不合理导致的

这个是核心组件,应该是半导体燃气传感器,一般燃气里面有甲烷等等可燃气体,网上也能搜到不少类似的传感组件,比如如下资料:
MQ-5气体传感器所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较低的二氧化锡(SnO2)。当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可燃气体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使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出信号。 MQ-5气体传感器对丁烷、丙烷、甲烷的灵敏度高,对甲烷和丙烷可较好的兼顾。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性气体,特别是天然气,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低成本传感器。

核心的组件是一个LM324N,一款四运放集成电路,应该用于放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负责报警的蜂鸣片

拆掉核心元件,发现电极从圆柱上脱落,肯定是无法使用的状态

背面啥都没有

拆掉一点点零件后,燃气报警器结束了平淡而光荣的一生……

END

网友:
保障安全的产 品退役还能拆件用

网友:
那输出的三根线应该是驱动电磁阀的。

网友:
看起来很厚重呀,

网友:
用料真扎实

网友:
还好,上世纪的东西做工都挺不错

网友:
应该给传感器给一个特写的,今年银川事件后,这东西成了所有餐饮店的标配

网友:
泄露点火装置。

网友:
用料扎实,线性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在上面,挂孔在中间,这东西肯定挂不住

网友:
带继电器的一般是可以外控电磁阀关闭燃气的,这款外接了三根线。

网友:
燃气泄漏自动关闭进气阀

网友:
当初租房子的时候见过这东西,是连接着电控阀的。那三个线估计就是连接电控阀门的

网友:
结束了平淡而光荣的一生

网友:
用的是变压器降压整流,电源部分几乎不坏。

网友:
元件还不少

网友:
这玩意燃气公司强势安装?

网友:
当年这东西属于高端产品,一般家里都没有,太贵,再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东西

网友:
监测元件是有寿命的,灵敏度降低正常。换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