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UC3842恒功率测试~~(大结局)

楼主(2023-08-16):
因为看了一些文章,说通过调整3842初级取样电阻,限制输出功率,从而调整输出充电电流的方法来调整电瓶车充电器的最大充电输出电流

而3842手册写明3842三脚为电流检测端,通过开关管输出电流取样电阻,将电流转化为取样电压输入到三脚,如果取样电压超过1v,芯片将关断pwm输出

所以根据这个原理,是无法通过3842三脚的取样电压变化,使3842恒功率输出,因为达到设定功率,3842就停止工作了,很显然,这只是一个保护功能,与恒功率功能无关。

但是我看过不只一处有通过3脚实现恒功率输出的文章,我就纳闷了~~

今晚我翻箱倒柜特地找来一块3842芯片的电瓶车充电器作为测试~~

实践终结谣言,必须实践一把才行

首先灯泡插电试机,输出蓝灯,板子是好的,万用表检测空载输出电压是56v左右

负载测试,输出红灯,用两百w灯泡做负载测试,功率为20w,太小,不得已,又找出吹风大法,测试输出100w~~,可行

然后找到初级取样电阻,看色环是0.4欧的,表测0.3左右,找了个0.68欧电阻和原电阻串联接入电路测试

哈哈,见证奇迹的时刻出现了

接吹风,输出蓝灯闪烁,无法正常工作,表显充电器消耗功率1-3w跳变,接灯泡负载,同样~~~

后面,大结局,加辅助电源后,3842可以恒功率工作。

网友A:
你把取样电阻变大一倍多,输出电流也小一半多,給3842七脚供电的电压下降一半多,充电器工作不起来了。你给3842七脚单独供16伏的电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B:
可以先改成0.68看看功率怎么样,不要一下子改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3842七脚单独供16伏的电看看会怎么样。

我说过,以前改过一个可调,但是不是3842,这个是接了辅助电源的,同样,调高电压,注意,是调高电压

负载是电阻性负载,一旦功率达到某个值,电路进入打嗝状态,无法工作。电路不会自动降低电压,继续工作。

一般来说,降低输出电压,使辅助电源电压不足,电路会停止工作,和功率保护打嗝状态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改成0.68看看功率怎么样,不要一下子改太大

没用,在设定功率内,一切正常,只要超过,电路打嗝无法工作

以前我就测试过,只是不是3842

这类芯片应该绝大多数都是达到设定功率,自动保护,而不是降低输出,继续工作。

楼主:
因为手册写的很清楚,达到1v,关闭输出,然后写了恢复的条件,所以输出超过功率会出现打嗝的现象

并不是改变占空比,降低输出~~

这个描述差异很大,厂家绝不是随便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过,以前改过一个可调,但是不是3842,这个是接了辅助电源的,同样,调高电压,注意,是调高电压

负 ...

3842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由431光耦组成的反馈电路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由431光耦组成的反馈电路决定的。

对的,但改成可调后,电压就是我说了算,431管不了了,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过,以前改过一个可调,但是不是3842,这个是接了辅助电源的,同样,调高电压,注意,是调高电压

负 ...

如果是3842芯片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打嗝的,最多电流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842芯片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打嗝的,最多电流上不去。

但我今天测试不是打嗝了吗?你可以推算一下,我电阻只增加了0.68,所以功率设定大概在20w左右,如果三脚能恒定功率,接灯泡负债,不可能造成辅助电源电压不足

楼主:
当然,明天我再接辅助电源试试,也不复杂
重要的是,得出正确的结论

网友:
实现横功率就要盖431得分压电阻,通过3级管动态调节分压电阻的电流来改变电压

网友:
说错了,是实现恒流,恒功率貌似没有办法吧,毕竟变压器输出电流是有最大值

楼主:
中午再接再厉,按照xxwwmm2017朋友的建议,把辅助电源加上测试,如图,这次串的0.5欧的电阻

接上负载,吹风正常工作,蓝灯转红灯,有戏

加上万用表监测电压,输出电压30v左右,如果去掉辅助电源,大概率是蓝灯闪烁,偶尔正常,说明辅助电源目前的输出电压正好在临界附近

结论:3842确实可以实现恒功率输出,这是官方手册没有明确的,在手册上,芯片方框图内部画的是一个三角形,一般来说,三角形多代表运算放大器。

这个测试说明,3842是可以通过3脚控制6脚的pwm的输出,而不仅仅只是开关,也就是保护关断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午再接再厉,按照xxwwmm2017朋友的建议,把辅助电源加上测试,如图,这次串的0.5欧的电阻

接上负载,吹 ...

你所说的恒功率是不是指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好玩吗?哈……有空度度啊

网友:
功率=电压*电流
楼主估计是换了个定义……

网友C:
3842设计就是打嗝保护的。。。

有这种PWM控制器是会调节占空比而不是停止工作的。。。
就是用作充电器应用,而不是电源适配器应用。。。

这种芯片是比较危险的,因为短路了还是会根据功率输出,很容易把输出线弄起火。。。
完善的充电器电池侧电压低于一定值,比如30V,就直接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恒功率是不是指最大输出电流?

恒功率是指的原边,对应副边效果一样,但是原设计如果输出电压偏低,会造成3842缺电,也就无法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设计就是打嗝保护的。。。

有这种PWM控制器是会调节占空比而不是停止工作的。。。

这种充电器一样,理论上恒功率,但实际只能在某个电压段恒定功率,输出电压低时,例如你说的30伏,直接保护,因为芯片供电电压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