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麻烦看看这个电池容量检测仪

楼主(2023-08-16):
上几天买了这个电池容量检测仪,测试锂电池时截止电压设置到3.0v,测试数据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测试1.2伏镍氢、镍铬和1.5伏碱性电池及1.5伏普通碳性电池时,最低截止电压只能设置到1.0伏,不能彻底放完电,结果偏差过大。如果截止电压能设置到0.9伏就完美了。这个测试仪截止电压范围为1.0伏-30伏。麻烦大家探讨一下,能不能通过编程工具或其他方式,把最低截止电压设置到0.9伏?

网友:
重新买就好了,这个一般是一次性编程单片机,程序无法修改的
这个又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最差的用料,做工也差,精度也差

网友:
程序设置固定了没法刷入吧

楼主:
也就是说只有出厂时设置终止电压最低为0.9伏,否则无解?

网友:
不能更改,只能换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