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淋浴头怎么调整位置

楼主(2023-08-16):
新买的,就是位置不好。喷的太远,能不能让淋浴头往下喷,而不是往远的地方喷。

网友:
换个支架,或者动手能力不错的话可以加热手柄然后折弯

网友:
这个就看两个地方可以调整一个是支架,一个是喷头。你这种直角调整角度有限,喷头可以在向上提高一点,但直接向下难度还是挺大的。俺都不喜欢这个,就喜欢用铝塑管弯成喜欢的弯,水流还成束。

网友:
进水阀流量关一点...

------------------

网友:
换个支架,网上有独立支架卖的,或者在支架上边紧固螺丝近瓷砖侧加一个螺帽调整支架倾角,使支架能向下倾斜。

网友:
换个支架座

网友:
换一个可调节花洒底座。

网友:
老支架也该换新的了

网友:
支架座下加个契型垫使花洒低下高贵的头。

网友:
只能换个支架了,也就几元钱。

网友:
换个调整范围大的支架

网友:
升降支架或顶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