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法院强制执行,假一赔三,天猫买到假空调维权成功了!

楼主(2023-08-16):
2022年07月17日,我通过“天猫平台”在“欧众电器”买入一台2P新飞牌移动空调。

7月20日收货后,发现效果比家里的1P还差;上功率计实测电耗764.22瓦,这一电耗明显是1P的电耗。
用1P的电耗达到2P的制冷量,现在地球的科技做不到。
7月20日我收货当天,立即与“欧众电器”交流退货事宜,非让我选“七天无理由退货”并承担运费。
明明是假货,为什么要我承担运费?于是我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4条,“欧众电器”承担运费退货退款。
7月21日,“欧众电器”认为货没问题,必须依照平台规则,我承担运费退货。
7月23日,双方无法沟通,直接申请仅退款。
8月12日,天猫平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6条,“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至此,货款已经支付至被告账户,原告损失已经产生。

后我通过“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天猫平台”,败诉。
因为“互联网法院”认为,只要你能找到人“天猫平台”就无责任,找不到人,天猫平台才承担赔偿。
这么一折腾就过年了,年后在本地法院起诉了商家,折腾到今年中旬。
2023年6月31日,法院判我胜诉,明确“欧众电器”需承担三倍赔偿。

如我所料,对方判了依然不会赔偿,于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直接封停天猫店。
终于,在今天,也就是2023年8月16日,三倍赔偿终于到账了。

经验:
1、现在的淘宝、天猫就是一个全脱法律责任随商家乱搞的玩法,跟几年前我给个授权就帮我打的方式完全不同。
2、互联网法院告淘宝、天猫,只要是商品纠纷必输。
3、告商家,只要商家不跑路,确实自己占理一般都能赢。
4、不要谈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必须拿出铁证才有用。
5、千万不要去做无谓的检测,检测了对方也不会认的,要检测也得法院委托检测。
6、可以直接质问商家问题,只要商家顾左右而言他的,多半就是商品有问题。

网友A:
有人说:“全中国没人能治得了淘宝”(你信不信?),这话不假,我信,我亲身经历过一些事

小二瞎判案乱判,自己没能力、没本事调查清楚图省事就乱封号,狂的很,不给你解释机会,连个解释机会都不给,你不清楚你倒是问问我呀,通过打电话之类的什么方式,不过但当时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才明白,直接封号,还有在路上的商品呢,得亏不值钱,不然……比如你以前可能用淘宝买过手机啊,或者电脑这种比较值钱比较贵的东西,如果出了问题,要售后,而你的淘宝号又因为某些原因被封掉了,那么这些东西听说也是没有办法进行售后的,如:退、换,所以说尽量避开他吧,能不用的尽量不用,实在不行了再用呗。

以后能避开淘宝、支付宝、闲鱼、阿里巴巴的,尽量避开他,比如你想买一个手机,或者说你想买一个电脑,相同价格的情况下或者说淘宝价格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那么能去官网买的,你就去官网买,能去京东买就去京东买,能去拼多多买你就去拼多多买,很多东西,其实淘宝的上那些商家的货源和拼多多的都是一样的,用罗永浩的来话来说就是:“都是同一家供应商供的”,你tm装什么孙子”,拼多多的还更便宜,很多淘宝店主都是投机倒把,拿你的收货信息去拼多多帮你买的,帮你下单的,白给人赚一笔差价,实在不行了,有些东西别的平台实在找不到了,只有淘宝有的情况下或者说淘宝价格最低的情况下你再去淘宝买。毕竟淘宝太狂了,不想再给他送钱了,不想再让他让他肉过手摸一手油了、留下一手油了,我们大家啊都给他惯坏了,太狂了,有人说:全中国没人治得了淘宝,这点我信,说的太对了。有人说拼多多的售后好,这么一想拼多多的售后好像还真的比淘宝好。有人可能要问了,什么叫做不想再他给肉过手留一手油了?你们知道淘宝的模式吗?他挣钱的模式就是,你下单去购买一个东西,给了商家这个钱,看上去是给了商家,实则其实没有给,这个钱是在淘宝这个平台的这个中间卡着的,他把这个钱挪作他用,他利用这段时间赚这个钱的利息,天猫那边据说则是赚商家的广告费、推广费,每卖出一个东西还要抽成,听说啊,听说,所以淘宝纯慈善,真正赚钱的是天猫,所以只要你不让钱过他的手,他就赚不到钱,不想再给他送钱了,除非没办法如:有些东西只在淘宝、闲鱼、天猫有。你看看几年那个新闻,阿里巴巴被罚180个亿那件事,他垄断太严重了

我遇到的这个事有点太乱了,该封的不封,却来封我,要是打字的话估计得打几千字,实在是耗时,实在是费事,懒得打字了,也不想再想这个事了,一想到就血压高,难受,气,太狗了,那手段,说出来你脑子一时间都转不过来弯,我也是几个月,一两个月才想明白,才想清楚,毕竟问就“是机密”嘛,他让你自查,那可是我的号哎,被封的是我的号,我还不能问问么,问就说是机密…

都避趋之吧,能避尽量避避,淘宝垄断太严重了很多东西只有他们平台有

网友:
花一年时间啊? 哎

网友B:
我接触下来天猫是偏向商家,淘宝是偏向买家的。这是平台从谁给它带来利益考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全中国没人能治得了淘宝”(你信不信?),这话不假,我信,我亲身经历过一些事 ...

肯定治不了淘宝,因为他责任全推给商家了,只要能找到人,他就无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触下来天猫是偏向商家,淘宝是偏向买家的。这是平台从谁给它带来利益考滤的。 ...

天猫商家保护费交得多啊,只能告商家
顺便传个证据清单

网友C:
还有时间成本,大哥,没有几个人能耗得起,所以这些店才能有恃无恐

网友B:
商家名称地址是怎么来的?发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时间成本,大哥,没有几个人能耗得起,所以这些店才能有恃无恐

对!狂的要死,淘宝也好像纵容一样,不作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治不了淘宝,因为他责任全推给商家了,只要能找到人,他就无责任。 ...

我大部分网购都是淘宝,天猫我是绕着走的(没啥原因,就是不喜欢),什么618、1111活动基本都是在天猫店,所以这些活动我也基本不参加

网友D:
奇怪的是法院判决书上的被靠与赔你钱的不是同一单位,这样地话在法律上也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名称地址是怎么来的?发票?

打淘宝客服,签协议披露商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狂的要死,淘宝也好像纵容一样,不作为!

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解释为,只有找不到人的情况下才能起诉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的是法院判决书上的被靠与赔你钱的不是同一单位,这样地话在法律上也认的??? ...

嘿嘿,这个店本来就是随时牺牲店,里面基本上没钱,钱都在母公司;
只要损失大到值得放弃(比如厂家起诉侵权),这个店就会被壁虎断尾;
可惜普通消费者几千块,人家还不至于舍弃这个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个店本来就是随时牺牲店,里面基本上没钱,钱都在母公司;
只要损失大到值得放弃(比如厂家起诉 ...

从法律上来讲被告没有赔你啊,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股权关系应该都不影响这个才对,除非是被告公司注销,所有债务债权由母公司(也就是赔你钱的)来承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法律上来讲被告没有赔你啊,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股权关系应该都不影响这个才对,除非是被告公司注销,所有 ...

大佬的意思是,我可以再执行一次??

网友:
支持拿起法律武器

网友:
不容易啊,这其中的辛酸付出真的很煎熬

网友E:
只有真正维权过的才知道有多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真正维权过的才知道有多烦人

有一个潜规则,在杭州告阿里巴巴不可能赢的,因此浪费了很多时间。
这段时间很煎熬。
明确拿阿里巴巴没办法之后,就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