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PY1908具体参数

楼主(2023-08-16):
一个直流24V变直流220V的小逆变器,这两个管子坏掉了,网上搜不到任何参数,特发帖求助各位大神,有知道这两个管子参数的吗?在此我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上找到类似的电路图,怀疑是场效应管,但不想盲试,想先找到具体参数再找代换的管子。

网友:
用耐压40V以上的,电流大,内阻小的管子都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