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有一个48v100ah电池组

楼主(2023-08-17):
还有150ah的,这玩意要是搁电动自行车上能跑多远?

楼主:
能有280公里不?

网友:
基站的后备电源

网友A:
我的电动车是五个20安石墨烯电池,标称能跑150公里。现在三年了,感觉跑50公里没有问题。

网友:
机房ups电池,接到电动车上不行吧

网友:
这个能大电流放电吗?

网友:
放电动车上太浪费,可以组一个老年代步车或家庭太阳能储能系统

网友:
放在电动自行车上用,保护板不会保护吗

网友:
可以使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买一个测试一下看能跑多远,如果按1ah3公里算,那不得300公里

网友B:
这电源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哪来的?

机房,基站 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动车是五个20安石墨烯电池,标称能跑150公里。现在三年了,感觉跑50公里没有问题。 ...

60V20A确定能跑150公里?

网友:
6020电池150公里减半不错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梯次电池,还有这个一般都不是动力电芯,尽量买大一点的,内阻相对小,这样放电电流大也能抗住。

网友:
如果是全新的话就值钱了

网友:
不错不错。蛮好的东西。

网友(2023-10-12):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动车是五个20安石墨烯电池,标称能跑150公里。现在三年了,感觉跑50公里没有问题。 ...

60V20AH电池,理论上可储电1.2度,1.2度电行驶150KM,你这个表欢乐到飞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V20A确定能跑150公里?

卖家说可以跑150公里,都是厂家的指标,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