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手机发热问题

楼主(2023-08-17):
放在包或口袋里,手机耗电快像在用一样,放在外面桌子上各种角度,都不发热,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A:
设置-熄屏与锁屏-防误触模式

老生常谈了

网友:
为发烧而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熄屏与锁屏-防误触模式

老生常谈了

我的红米note8 pro    MIUI12.5.6  夏天穿薄裤子放口袋老是误触碰  开了也白搭

网友C:
那么...换什么手机好用呢?(苹果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换什么手机好用呢?(苹果除外)

小众手机品牌试试,比如中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红米note8 pro    MIUI12.5.6  夏天穿薄裤子放口袋老是误触碰  开了也白搭

防误触模式带距离传感器熄屏功能,在口袋不会打开,还是好用

网友:
放在包或口袋里,手机耗电快像在用一样 ------ 放在外面桌子上各种角度,都不发热 ------ 你这样表述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防误触模式 开启除外!

网友D:
是不是放裤兜里屏幕朝大腿,屏下指纹不停的触发?开防误触应该可以啊,我米10开了就好了

网友:
熄屏亮屏交替

楼主:
放包里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放裤兜里屏幕朝大腿,屏下指纹不停的触发?开防误触应该可以啊,我米10开了就好了 ...

没开指纹

网友:
放入口袋后有时会感应亮屏。华为手机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