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否测量一下电动自行车续航下的电流或者说功率是多大?

楼主(2023-08-17):
谁能否测量一下电动自行车续航下的电流或者说功率是多大?

网友:
看电机功率,不行就接电流表

网友A:
在老马家搜索电动车功率计,你就会惊喜。

网友:
说实话不好量,钳形表不准,普通表超量程,几十上百安都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老马家搜索电动车功率计,你就会惊喜。

而且有很多种

网友:
可在电瓶处串电流表。

网友:
直流钳形表应该可以。

网友:
350W电机一般行驶中电流大概是2A到7A左右,不包括开大灯。

网友:
400w电机,60v20A铅酸电瓶,平地一人170斤,起步电流12A左右。

网友:
条件太多,首先是载重,胎压,风速,路面坡度,等等

网友:
这是要计算续航时间吗

网友:
装个库仑计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弄个测量仪接上吧,从满电开始放电量到完全没看,看看曲线

网友B:
我这也算电动车嘛,凑合看
补充:今天早上,路特别通,没有zz堵路,电又省了,太高兴了

网友:
直流钳表,电流时刻在变化,所以钳表测是很准确的了

网友:
看电池多大AH,跑到没电,再充电,看冲进去多少,按里程算就可以了吧。

网友:
当初用胜利890C+连接到电瓶那测量过,是个6020的小龟,没细测,只测量的空载,也不到十安,上了人就不好说了

网友:
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机功率不超过400W,48V正常骑行电流在10A以下,加速或上坡功率应该也不超过20A。看过500W电机加速电流峰值接近30A,也会很快降下来,平路大概12-15A,和车重载重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算电动车嘛,凑合看
补充:今天早上,路特别通,没有zz堵路,电又省了,太高兴了

这是啥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