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胜利按键式数字万用表VICTOR 70A

楼主(2023-08-17):
点菜式按键代替机械磨损设计,断电器切换防烧设计,在手持表界首次见到。外形对标FLUKE87系。芯片型号可能是打磨过的,保险坏了顺便更换留下的相片

网友:
看来以后是按键表的天下了。

网友:
怎么看起来那么老的万用表了

网友:
这里面这么简单的吗

网友:
这个表做工感觉很一般啊,一般人也不会敢去买它吧?

网友:
当年70d,好像是这个型号,也是4个按键的表,然后就淘汰了,再没有类似款生产,现在那表都不常见了

网友:
习惯了拔盘换按键的不适应。

网友:
是啥子年代的?

网友:
不错,不用担心拨盘磨损、接触不良之类的问题,档位切换也方便。
众仪ZT-X也是这种按键。

总体操控方面,个人认为传统的拨盘切换更好一些。

网友A:
这个和70D是一起的产品吧

网友:
在手持表界首次见到------现在很多型号的数字表都这样!一些杂牌的也是这样设计的。可能是科技发展的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70D是一起的产品吧

后面加了A的应该是改进型号的。

网友:
现在很多是自动识别的表( 没有档位 电阻 电压  电容能自动识别) ,但看起来不太专业,对新手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看着空荡荡的,没几个原件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加了A的应该是改进型号的。

对的,就你这种70A表,当年我见过一次,然后就很少见到这类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