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个霍尔感应电路板

楼主(2023-08-17):
一部同乡的小米9号平衡车不开机,大卸一番后,发现卸下转向霍尔感应电路板,就能够开机,估计这板有问题,经过测量发现c2电容短路了,但不知道是啥大小的,霍尔元件上写着49E这个型号,有网友知道大小吗?c1和c2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
直接查一下霍尔的经典电路,应该一般都有并联电容相关参数

网友:
就这样,不要装

网友A:
这种贴片电容是不是都容易短路啊?前两天修一个充电头,也是10uf的贴片电容短路,还好充电头是两路输出,另一路正常的可以测量电容容量。这个电容短路会发热厉害,手摸到就会发现。

网友:
不是104就是103,旁路用

网友:
这个大概是抗干扰电容,大点小点都可以,找个体积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片电容是不是都容易短路啊?前两天修一个充电头,也是10uf的贴片电容短路,还好充电头是两路输出,另 ...

越是体积小且容量大的贴片电容越容易损坏

网友B:
这个车安全系数低

网友:
这种贴片元件的原材料、制造工艺都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安全系数低

还好速度低,不是某撕拉。

网友:
大玩具,用不久就烦了

网友:
这是大卸八块了啊,还好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4楼、7楼、8楼的方案都可以

楼主:
C1量了一下是100nf

楼主:
而c2体积大c1一倍!

网友:
不装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