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低仿山寨博世打蛋器。品牌自己看

楼主(2023-08-17):
看牌子以为是BOSHI

做工很差
应该是杂牌。

楼主:
上网看了一下,BOSHI(不方便写全称,以免惹麻烦)真有一款这样的打蛋器,正面的装饰孔和这个不一样。这个应该是低仿的,做工很差。

网友:
这是要多少鸡蛋才用上它

网友:
太山寨了吧

网友:
至少比电吹风电热丝分压,给低压永磁电机好点,可惜转子线圈烧暗。

网友:
怎么跟祈和的一个样?

网友A:
这工作环境也不咋地啊,进水了?

网友B:
这个东西打蛋还不如手电钻来的实惠痛快。

网友C:
这是饭店使用的吧?家里使用,还不够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作环境也不咋地啊,进水了?

没进水,就是手柄后的进线折了。零火搭在了一起,BOOM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打蛋还不如手电钻来的实惠痛快。

别说,手电钻还真行,就是怕掉铁屑。电钻总不能光打鸡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饭店使用的吧?家里使用,还不够麻烦的!

差不多,单位厨房用的。

网友D:
太脏了,看到里面

网友:
经过确认,确实是“博土”牌。

网友:
找到故障点,不错!
没有顺手清理一下卫生?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顺手把里面清理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脏了,看到里面

确实是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网友:
以前我家也有个,故障是锌合金的电机骨架断了,试过胶水和大电容碰焊都不行,只能扔了

网友:
最LOW的低仿。

网友:
质量挺差 也没做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