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U盘文件打不开了,文件属性显示0字节,图标都变了

楼主(2023-08-17):
朋友拿来的一个飞利浦U盘说文件打不开了,U盘显示空间有被占用,里面文件属性显示0字节,详细里面又有字节。图标都变了,
感觉像是中毒或加密似的,各位大神,这种情况还能把东西找回来吗

网友A:
右键U盘盘符属性,用windows的功能修复一下试试,不行的话试试r-studio学习版,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U盘盘符属性,用windows的功能修复一下试试,不行的话试试r-studio学习版,很好用 ...

修复倒是试过了,来试试后面这个

网友:
坏了,应是分区管理,或某部分数据损坏了,,建议先GHOST看能不能备份数据

网友:
估计是U盘有坏块了导致的文件异常

网友:
中毒了,病毒破坏了引导目录。可在PE下通过DiskGenius软件查看并修复

楼主:
在pe里用DG打开貌似都变成了chk文件

网友:
估计有坏块了

网友:
飞利浦?很山的样子,还128的,更不信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看着应该是中毒了吧

网友:
飞利浦的U盘,应该是山上的吧。节哀。

网友:
黑胶盘,扔了吧

网友:
之前有个TF卡也是里面有乱码文件,还不能格式化,这盘找回文件可能性不大,试试能不能格式化,不能格式化想折腾能找到软件量产一下盘也许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e里用DG打开貌似都变成了chk文件

可能是中毒或者挂了,黑胶体最好的归宿是垃圾桶...

网友B:
想恢复数据的话,就不要轻易写入u盘,用windows磁盘修复是会写入的,更不容易恢复,只能试一下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恢复数据的话,就不要轻易写入u盘,用windows磁盘修复是会写入的,更不容易恢复,只能试一下RS ...

RS是什么东东?

网友:
有可能是扩容盘?

网友:
U盘的用途是临时转移数据,不是长期保存用的,千万不要拿U盘来保存重要数据,千万不要拿U盘来保存重要数据,千万不要拿U盘来保存重要数据。
这个所谓的飞利浦U盘标称容量应该是128G,但实际可用容量才116G,说明其采用的闪存芯片品质较差、坏块较多,造成了可用容量的降低。对于品质比较好的128G U盘,其可用容量能达到120G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