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快手买的志杰带USB充电插排

楼主(2023-08-17):
最近看到几个人都在发垃圾排插的拆机图,我也来凑凑热闹,感觉跟大家的都是半斤八两,我这个是快手上买的:

花了12块多,开关按下是这样的,晚上充电这蓝光太影响睡眠,

背面是这样的,居然还有合格证,还贴歪了。

看下合格证,居然还有3C认证,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背面后盖上还写着10A2500W的字样,因为是白字,所以拍着看不到,下面是拆开后的样子:

这铜条是真的水,又窄又薄,仔细看:

这是USB充电部分:

自己用功率器测过功率6.8W左右,电流也就1A左右,本来想拆开把发光的LED拿掉,结果发现发光部分是集成在USB插口里面的,要么换接口,最后图简便直接把供电的线取了,不用USB功能就是了,就这样,感谢观看!

网友:
线头还做了鼻子,

网友A:
USB还是把线断开吧,就这几个零件把手机弄坏了不值

网友:
做工精简到了极致

网友:
强电部分做工还可以,很少见连接用铜鼻子的

网友:
这是为了没光污染,直接把USB充电都干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还是把线断开吧,就这几个零件把手机弄坏了不值

已经断开了,光污染严重。

网友:
主要是方便省事,质量很一般。

网友:
一分一分货吧,做工确实一般呢

网友:
确实够垃圾

网友:
这样的插座只能给光猫路由器交换机什么的供电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小电器用用应该不错

网友:
usb口里面搞个灯怪难看的

网友:
拿吸铁石吸一下看看是不是真铜

网友:
这usb还是别用

网友:
排插还得是公牛的,,我家卧家的一个排插是放在空调底下的,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空调滴水,刚好滴到排插下,排插里全是水。都没有事。只是排插断电啊。插在上面的电器都没坏。。把排插拿下来,凉干后还能继续用。。

网友:
几大短视频平台卖的货大几率都是垃圾,

网友:
看看是不是真铜

网友:
价格便宜 勉强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