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今天抽签中个VIP青铜会员/3600家元-是什么

楼主(2023-08-17):
今天抽签中个VIP青铜会员/3600家元-是什么

抽签中个这个
奖品名称
状态
中奖时间
VIP青铜会员/3600家元已发放2023-8-17 09:21
是什么
表示等极没有变化,家元也没有变化
谁知道

网友A:
相当于用3600家元买了个青铜

网友:
二者任选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用3600家元买了个青铜

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楼主:
怎么选择

网友B:
抽奖页面有说明,把收到的卡密去兑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没有使用这个奖券,如果使用啦,头像下就和我一样的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奖页面有说明,把收到的卡密去兑换一下就好了。

我也中了,请问在哪里看卡密

网友:
只能去开青铜会员,还会增加1500家元

网友C:
话说今天又中了一个会员,能卖了换家园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今天又中了一个会员,能卖了换家园吗?

这个是在哪里看卡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在哪里看卡密的?

消息——系统提醒  里面

网友:
同求怎么兑m币,,点了几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息——系统提醒  里面

系统提醒里没有

网友:
你没找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