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门禁卡还有什么用处?

楼主(2023-08-17):
单位的门禁卡,和食堂饭卡合二为一的。
以前有一次饭卡找不到了,于是重新办了一张。老卡在单位机子上刷了一下,发现已经完全不能使用了。
我想问的是:老卡没有利用价值了吗?

网友A:
重新写入数据就行了,具体看你需求
很多人都是拆了线圈装手机后面,然后就能用手机刷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入数据就行了,具体看你需求
很多人都是拆了线圈装手机后面,然后就能用手机刷卡了 ...

手机本有NFC功能,可以读取数据充当考勤功能。
我用手机读取另外一张卡的数据,想写入这张旧卡上去,发现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本有NFC功能,可以读取数据充当考勤功能。
我用手机读取另外一张卡的数据,想写入这张旧卡上去,发现 ...

写入的话,需要专门的机器写入的
二合一,应该是ic卡+id卡吧
手机没有id卡功能,只有ic卡功能
反正留着多少能有点用,当备用的吧

网友:
找到应用场景才行,没应用场景只能扔,当然还回去也行的...

网友:
好比旧银行卡,废物了

网友B:
怀疑楼主的这是ID卡吧?或者IC卡只用了卡号,这样全部信息都在服务器端,你怎么写卡也没用,除非复制卡号。

网友C:
门禁卡硬件不值什么钱,值钱的是“授权”,有了“授权”你的卡才有用,所以物业补办门禁卡才敢狮子大开口。

如果说一定要废物利用的话,你可以买一把带IC卡门禁的指纹锁,授权你的旧卡来开锁。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卡,像我们单位的也是考勤食堂二合一,就是一张ID卡,考勤和食堂就只是读取卡号而已,实际信息都在各自服务器的数据库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门禁卡硬件不值什么钱,值钱的是“授权”,有了“授权”你的卡才有用,所以物业补办门禁卡才敢狮子大开口。 ...

非要废物利用,那就是为了醋买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楼主的这是ID卡吧?或者IC卡只用了卡号,这样全部信息都在服务器端,你怎么写卡也没用,除非复制卡号。 ...

那我之前为什么可以手机NFC模拟呢?

网友:
买过几百食堂用的白色卡,厂家说只能格式化两次。撬办公室门锁、拆机壳用不错

网友:
射频芯片,粘在身份证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入的话,需要专门的机器写入的
二合一,应该是ic卡+id卡吧
手机没有id卡功能,只有ic卡功能

有的卡是不能写入的吧

网友:
只能当拆机翘片用了。

网友:
还可以用来开门(物理)

网友:
废弃的卡可以随意刷成其他卡的。

网友:
撬办公室门锁、拆机壳用不错

网友:
当备用的吧

网友:
需要门禁的地方都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