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求助!一芯主控FC3379BB 量产失败Change SDR Mode Fail,请高人指点...

楼主(2023-08-17):
这是优盘最初扫描的信息,量产失败后看不到了....

(上图)现在插上优盘就显示这个...工具是从一芯官方下载的FCMptools_U3_20220608_FC3379BB,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助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是BGA的吧?U盘是不是重摔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A(2025-07-15):
为什么我这个FC3379是长方形的?主要是用3379工具识别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这个FC3379是长方形的?主要是用3379工具识别不到!!!

这个是最新的主控,需要新的软件开可以识别,老软件识别不了

网友:
软件太老了,23年的软件,用点新软件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