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好按键,屏又坏了,哪位大神给找下淘宝

楼主(2023-08-17):
看不到丝印

网友A:
智能充电器?这个没有丝印就有点难找了,看看用大小与针脚数上万能淘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充电器?这个没有丝印就有点难找了,看看用大小与针脚数上万能淘搜搜看 ...

看显示内容,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监测8路充电吗?
假货包 搜一下相关的智能充

网友:
这种屏驱动就那么一两种,找个商家问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尺寸量一下搜一下应该能找到或者拍照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