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轨道电源改T12+可调电源

楼主(2023-08-17):
纯粹组合在一块,五块的轨道电源,36块的T12,2块的LM2596可调模块,加上风扇,电压电流表,全部组合在一个防水盒里面

T12工作情况

可调电源,开关切换T12和可调电源的电流电压,旋钮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A:
轨道电源改t12成本多少呢?

网友:
创意不错,可调电源+T12

网友B:
可调是直接DC板子,烙铁是直接用的电源输出的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做好没怎么用过了
不过是笔记本电源+可调模块+T12+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道电源改t12成本多少呢?

五六十吧

网友:
做得不错,加分奖励

网友:
T12只要36块钱?只是控制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是直接DC板子,烙铁是直接用的电源输出的吗

不是,可调用的也是轨道电源,加LM2596模块

网友:
电源求链接!想上车!

网友C:
36块的T12包含什么?还是只有控制板?
你这个思路不错,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轨道电源的功能。

网友D:
轨道电源本身不能改造成可调输出的吗?另加LM2596不那么的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块的T12包含什么?还是只有控制板?
你这个思路不错,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轨道电源的功能。 ...

控制板+手柄,没有烙铁头

网友:
和我的T12一样

网友:
54X的数码管的T12控制版我买了2块,都不怎么好用,几乎每次开机都不能正确显示,需要长按编码器7秒以上显示off后再调温度才能正确工作。不知道你们的用着怎么样?

网友:
做得不错,看着简简单单,应该是费了一番心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轨道电源本身不能改造成可调输出的吗?另加LM2596不那么的高大上了。

轨道电源改大范围可调比较麻烦

网友:
充分利用电源和外壳,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