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56G的固态,看上了梵想的S500PRO和朗科的绝影NV3000,选哪个好?

楼主(2023-08-17):
价格差不多,不想买太大的了,这两个牌子哪个好点?

只当游戏盘用,不做系统

网友:
可能都差不多,朗科的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A:
一个17线,一个18线,加起来35线

网友B:
都差不多别纠结了,随意。我上次买的是朗科绝影N930E PRO,好多坛友都说买长江颗粒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朗科的优盘和tf卡都坏过,从此不再碰这个牌子。

网友C:
看TBW。直接买致态的。

网友:
朗科在我的印象里面已经完全是负分了。差

网友:
两杂牌半斤八两

楼主:
致钛好像说性价比不如朗科的?

楼主:
存个游戏而已,杂牌就杂牌吧,系统盘还在用老的威刚6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TBW。直接买致态的。

TBW好像这三个都差不多,都用的长江的颗粒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别纠结了,随意。我上次买的是朗科绝影N930E PRO,好多坛友都说买长江颗粒的,你也可以试试 ...

现在好像都说是长江的颗粒,毕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17线,一个18线,加起来35线

二手拆机盘里还把朗科划在有牌子里的里面。反正游戏盘,差不多就行了,总比HDD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TBW好像这三个都差不多,都用的长江的颗粒的样子

都是致态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致态的一半。

去看看,那怪便宜点。不过我只做游戏读取盘的话TBW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吧?

网友:
都差不多。不过建议还是买512g以上的

网友:
买过二手坏盘,都不咋样,半斤八两。

网友:
注意数据安全啊

网友:
现在游戏体量大,256G也装不了多少个,512G吧,也差不了多少钱!品牌就随意吧,那个便宜就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