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与AMD搭配?

楼主(2023-08-17):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AXP90与AMD Wraith Prism散热器
相同:两个散热器都是92mm
不同:ThermalrightAXP90用的是 15mm 超薄风扇,效能有限;AMD WraithPrism体积空间占用无优化
侧面:AMD WraithPrism 厚度远厚于 AXP90,但散热鳍片密度不如AXP90,再加上是热管直触,实际效能只能说还可以
但既然都是 92mm 风扇,轻松撬开几个卡扣,看到 AMD Wraith Prism 是 cooler master 代工的
发现只需把 AXP90 的风扇卡扣固定在 Wraith Prism 四角螺丝上,合成兽可行性大增
把螺丝拧出后,再压着风扇扣具拧回去,完成!
混装散热器是有了,要找个能用的平台测试效果了,12 代 12700F就不错
这用了10多年的原装散热器终于换造型了,对比2年前10700散热器
但这段,怎么都不像能压住150W的火龙
底部的铜更多
有了散热器和CPU,还得找个主板安置,正好有块 Asus ROG Strix B660,自带LGA 1150 和1700双扣具孔
背面:没有TB4接口,价格只要Z690的一半
LGA 1700 插座,越来越大,向服务器靠近
B660的散热不需要像Z690那么激进,毕竟CPU不会手动超频到200W以上,所以风扇也省了,全被动散热
前后SSD插上,主SSD用三星 980 Pro 512G,背面用了一块HP EX950 2T当作数据盘
找了两根矮的DDR56000 Kingston Fury内存,现在DDR5可能囤货太多,正在各种打折,这对使用Hynix芯片的内存价格并不高
然后安装上混装散热器
Thermalright 配置了两种长度的螺丝,试了下后背的底板,如果按照原始安装方向,左右都会贴到主板上的电容,但是如果反向安装,就能解决
这样不仅利用了LGA1700插座自带扣具分散压力,还能避开对电容的直接施压,幸亏Asus 支持双扣具
基本主体安装好了,要找个地方安置,63mm的散热器高度,至少需要3插槽的主板布局,于是我想到了3+3结构的 SSUPD Meshlicious安装进去,高度也刚好合适
前面安装上两枚ArcticP14,安静高效
背面空间也足够,这个位置可以再安装一个SSD散热,但考虑到这个HP EX950 2T nvme 3.0 只是个资料盘,散热不是特别有要求
背面EVGA GeForceRTX 3090 FTW3 ULTRA GAMING
Meshlicious90度的Raiser设计,可以让主板IO口后置,非常方便插拔设备,而不是Nzxt H1那种全部底置
安装上键盘鼠标,WiFi天线:
大功告成!
点亮
调好PWM,各项指标正常,接下来是跑分和内存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