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华为拆机电源3.3V-9A能做什么用?

楼主(2023-08-17):
前几天拆了一个华为交换机。

里面有个电源,开始以为是12V的,
今天清灰发现,12V电源的电流很小,应该是给12V降温风扇用的
但是3.3V支持9A的输出。
这种低压大电流的电源能干什么用?
能不能做个点焊机什么的?
求大佬们给出出主意。

做工很好,散热铝板很厚。

做工很好,散热铝板很厚。

输出

输出

背面做工,看着很舒服。

背面做工,看着很舒服。

网友A:
晕~~
9A电流做点焊?乘10倍吧还差不多~~

爱默生的电源,品质就是不错!
400V100uF的电容呢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里面可能用得上

网友:
给FPGA供电

网友:
9A点焊机应该不够的。

网友:
可以增智慧

网友B:
我好多个五伏40安的电源,也没什么用啊,功率太小了

网友:
1000A起步  点焊机

网友:
交换机里见过这种电源。

网友:
有拆过那家的路由使用3.3V的 直接到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多个五伏40安的电源,也没什么用啊,功率太小了

这种给两串法拉电容充电足够了。买的diy成品就是这种,限流20a使用 基本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9A电流做点焊?乘10倍吧还差不多~~

10倍也不够,起码要KA级别的

网友:
3.3V是主电源!

网友:
给LED用啊。改LED灯用最方便了。

网友:
并联改串联升压

网友:
我也有一堆5v,30a的,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多个五伏40安的电源,也没什么用啊,功率太小了

加上40个4056充电座。。。。。。。。。。
应该有一堆锂电池~~

网友(2023-09-28):
就给你那个47表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