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Schneider(施耐德)ABL2REM24045平板24V电源,求助如何解决自激声?

楼主(2023-08-17):
设备拆下的24V电源,因为有类似自激的声音就换了!

拆开看看内部,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自激声然后自用!
最低输出

最高输出

5A输出的时候电压不变

5.6A输出电压掉到23.27v

6A的时候掉到17.45v

6.5A就保护了,停止输出了

下面开始拆:
外观和一般的平板电源一样

侧面铭牌 撕开过,铭牌下面有两颗螺丝

铭牌下面好像有生产日期,比较模糊,看不清

看到用了很久,灰尘比较多

接线端子

拆开保护壳

主控芯片1203P60

芯片来自安森美
数据手册来之半导小芯 :https://www.semiee.com/file/EOL/ON -1203P60.pdf

主电容来自南通江海

电压基准采用的插件:KA431AZ

数据手册同样来自半导小芯:https://www.semiee.com/file/ON/ON-KA431A.pdf

基本上直插引脚都有磁环?(这个是磁环吗?)

输出滤波电容同样来自南通江海

整流桥KBJ 608G

数据手册:https://www.semiee.com/file/DIODES/DIODES-KBJ608G.pdf
快恢复二极管 D92-02

没办法判断是来自哪个公司,数据手册上一个中文的:https://www.semiee.com/file/Crmicro/Crmicro-D92-02.pdf
场效应管 有绝缘

型号是:仙童半导体的:FQA9N90C

数据手册:https://www.mouser.com/datasheet/2/149/FQA9N90C_F109-96052.pdf
单向可控硅 BT169D

数据手册:https://www.semiee.com/file/Semiware/Semiware-BT169D.pdf

变压器型号

共模电感?

输出 板子已经烤糊了

都已经烤掉皮了

电源背面,基本没什么,一点贴片的阻容元器件

拆解结束。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电源工作的时候有类似自激一样的声音。在输出电容附近。
问题:如何消除或者改善?
电源目前是可以使用的,用来做个T12的电源应该不错!

网友:
自激声?电流声?会不会是输出那里烤糊的地方电容或者电阻有问题,焊下来检测一下,那个扼流圈发出声音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
既然是输出部分,用手摸摸看是哪个元件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输出部分,用手摸摸看是哪个元件在响

有触电危险

网友:
器件用料品质都不错
就是没有想象中的好

网友:
bie别用了,快炸了

网友:
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那个电子负载不错,不知道多少钱买的

网友:
标称可以多少A负载?带不起满载无非就几个原因

网友:
704浇筑试试

网友:
盲换电解再说

网友:
这电源怎么感觉做工一般般

网友:
不像施耐德的风格,八成是山货

网友:
施耐德就这德行?感觉山货啊....响的话搞个502,哪里响滴哪里

网友:
变压器和扼流产生电流声音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