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米家智能调压电压力锅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3-08-17):
家里有一个5升米家智能调压电压力锅,昨晚睡觉前领导煮了绿豆汤,想早上喝,保温了一晚上,早上看显示器还是能正常显示,拔下电源线断电重新装锅准备煮饭时,发现不通电了,表现为显示器不亮,按各种键均无反应,米家APP中也无法搜索到。

中午拆开后检查发现电源板上各元件均正常,10A250V保险也是通的,测试电源线到电源板上触点均连通。拔下电源板上蓝色插接线(红黑线),用万用表直流档测试无电压输出,至此超出我的能力,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请教:
1、电源板左侧黄色方形是安规电容吗?因未拆下,被挡视线,只能看到0.1uf 275V字样。
2、锅底传感器共三根线,两根线黑线连接到电源板最左侧白色插座上,另一根接地,电阻档测试两根细线不通(压下弹出状态下均不通),该传感器是否影响通电?

马宝上搜索此电源板报价较高,因暂无法确认故障所在所以未下单。

图片:

外观

铭牌

锅底传感器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网友A:
整版未发现明显烧毁,感觉是串在前面的高温保险丝熔断了,导致主板不通电,板子的交流输入插头那里你测量过吗?,图片标注的位置,感觉是高温保险丝,楼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版未发现明显烧毁,感觉是串在前面的高温保险丝熔断了,导致主板不通电,板子的交流输入插头那里你测量过 ...

测试过此处了,测试方法是使用万用表通断档测插头到电源板上触点,是连通的

网友B:
应该是第一张图中的温度保险烧断了,好像煮粥容易烧温度保险,我也遇到过,拆开就可以看到是什么规格的,换一个就行

网友:
哈哈,我们同事家电压力锅也坏了,让我给修,我也是大外行,也是感觉这个板子坏了,5v没输出,但是不是小米的,没这么高级,20元让他网上买个电源板,换上试试,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第一张图中的温度保险烧断了,好像煮粥容易烧温度保险,我也遇到过,拆开就可以看到是什么规格的,换 ...

机械版的这个会影响到通电,可这个是电脑版的,并且传感器的连接线到了电源板的低压区,理论上讲应该不会影响到整个板子通电吧?

网友C:
不亮当然先查小电源,5V之类的有没有。

没有的话,换电源IC周边就可以了。

网友D:
至少先测量一下电源析初级大电容有没电,输出滤波电容有没有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械版的这个会影响到通电,可这个是电脑版的,并且传感器的连接线到了电源板的低压区,理论上讲应该不会 ...

那个不是温度保险,是温度传感器,就是个热敏电阻,有阻值的,它不通应该报错而不是断电吧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刚打电话给售后,说让直接送过去了,查了一下售后价格,比马宝上买板子更换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不是温度保险,是温度传感器,就是个热敏电阻,有阻值的,它不通应该报错而不是断电吧 ...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测了一下这个电阻值,无法测出,主要是低压5V供电没有,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先测量一下电源析初级大电容有没电,输出滤波电容有没有电 ...

中午就一会时间,查了资料才把它拆开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大致测了一下无低压输出和板子上高压区有电,再加上手生,也不敢直接带电去测高压区,就放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亮当然先查小电源,5V之类的有没有。

没有的话,换电源IC周边就可以了。 ...

蓝色插接头那个红黑线应该是顶盖小板的5V供电,无输出电压,所以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F:
不显示,一般先从78L05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插接头那个红黑线应该是顶盖小板的5V供电,无输出电压,所以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

你应该量的事输入300V和输出二极管有没有电压。

至于那些插座,没有标注,未必就是电源线,那种红蓝线,还有黑色带高温包皮的线大多是温控和保险丝的线,低压电源线很少用那种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刚打电话给售后,说让直接送过去了,查了一下售后价格,比马宝上买板子更换便宜多了

电源板物料+人工75,买一块板子用不了这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刚打电话给售后,说让直接送过去了,查了一下售后价格,比马宝上买板子更换便宜多了

先看一下是不是温度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板物料+人工75,买一块板子用不了这么多吧

马宝上只有几家,这个板子价格标的是11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宝上只有几家,这个板子价格标的是119元

我去,这价也太黑了,一个电源板成本才几个钱,原厂都没卖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显示,一般先从78L05下手

收到,晚上我回去尝试整理一下电路图,检查一下看看